这段CRC代码如何修改?

楼主(2017-07-17):
uint32_t crc32(uint8_t *pt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uint32_t CRC32 = 0xffffff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32 ^= *ptr++;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32 & 1)
                CRC32 = (CRC32 >> 1) ^ 0xEDB88320;// 0xEDB88320= reverse 0x04C11DB7
            else
                CRC32 = (CRC32 >> 1);
        }
    }

    return ~CRC32;
}

以上代码输入 0x08,0x00,0x00,0x00。计算结果跟CRC工具一样。。
我想修改成输入0x08000000 ,即一个32位的数据,

uint32_t crc32(uint32_t *pt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uint32_t CRC32 = 0xffffff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32 ^= *ptr++;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32; ++i)
        {
            if (CRC32 & 1)
                CRC32 = (CRC32 >> 1) ^ 0xEDB88320;// 0xEDB88320= reverse 0x04C11DB7
            else
                CRC32 = (CRC32 >> 1);
        }
    }

    return ~CRC32;
}
计算结果不对!!
求教大家怎么改?

网友A:
楼主这样修改法肯定是错的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修改,原来的程序已经可以将一个32位的数据直接丢进去了直接算出CRC,这样改多此一举,而且还改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修改法肯定是错的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修改,原来的程序已经可以将一个32位的数据直接丢进去了直接算 ...

原来的程序是把1个32位的数据分成4个8为的数据包,然后一个个计算

网友:
楼主crc的代码先不用着急改。 标题先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CRC代码修改”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 ...

严格执行

网友:
问题出在:  CRC32 ^= *ptr++;                // crc ^= *data; data++;
如果是: uint32_t *ptr,则 ptr++ 是地址加4,不是加1 。

网友:
错误就是楼上说的
解决办法是你吧uint32 指针强制转换成uint8

网友:
原来的用指针 你指过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