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的音响达人,不同尺寸的喇叭为什么都标8欧5W

楼主(2017-07-17):
RT。
比如 3CM*7CM和4CM*7CM都写的是8欧5W。
是不是虚标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测定呢,担心长期工作后喇叭坏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16huaj94c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16huajf802

网友A:
喇叭的阻抗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功率就跟音圈线径有关了。与纸盆尺寸关系不是很大。只是小功率的音圈推不动大纸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的阻抗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功率就跟音圈线径有关了。与纸盆尺寸关系不是很大。只是小功率的音圈推不动 ...

谢谢!阻抗测出来了~~~

功率有测试的办法吗?

网友:
小盆偏高频,大盆偏低频。  简单可以这么分

网友:
这阻抗是线圈决定的吧。与喇叭大小无关。

网友:
喇叭的大小与频响关系大,功率大小与线圈的阻抗,电感量,线径有关。

网友:
高音喇叭丁丁点大功率35瓦

网友B:
功率与音圈,磁铁,散热有关。与口径无关。耐受功率计算用欧姆定律计算:U=SQRT(P*R),然后用计算得到的U输入喇叭老化即可。注意U应不含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与音圈,磁铁,散热有关。与口径无关。耐受功率计算用欧姆定律计算:U=SQRT(P*R),然后用计算得到的U ...

谢谢!老化时间呢?多久不坏才算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化时间呢?多久不坏才算达标??

通常72小时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