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注释无缝超顺滑切换的python小程序

楼主(2017-07-17):
声明:很多人想要这个的编译exe,个人不打包是觉得做的还不够好,这个顶多就是一个demo,我
现在在复习,也没空去搞其他的功能,这个就当是了了个人心愿,有大神愿意就站出来把这个做完整
一点吧。或者等我考完试没人搞,我再来搞一个厉害点的版本。

这是我花一天时间做出来的觉得超酷的一个一直都想实现的windows小程序,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无感。
但是这是我对于我个人还是心头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直接看配的gif图,注意这个过程中我没有用shift按键切换中英文,左下角是程序运行的时候打印出来
的信息,都是程序在帮我无缝切换,我想注释就注释,想写代码就写代码。不断的进行切换有时真的
超烦,或许你也这样子,有时要打中文出来,发现打出来的是英文,有时想打英文打中文来删掉英文,
扰乱我思路。

我一直都希望输入法能对中文程序员写代码更加友好一点,因为我们用英文写程序,用中文注释,不断
的进行切换有时真的超烦,特别是有时要打中文出来,再删掉打英文,有时打中文出来删掉英文,扰乱
我思路——我还达不到用英文注释的这种水平,写出来词不达意。昨天写程序写到一半,突然心血来潮
就动手花了一天的时间写了这个程序出来,感谢python的那些包的提供者,让我一个基本不懂开发windows
程序这么快就写出来了(我最多就用拉拉控件),这一天里面其实我只有1\5的时间在写代码,其他时间
都在找资料,更加说明了python多么友好。

这个程序原理很简单,就是你打出要注释的字符//的时候,他就会切换到中文状态,如果你换行想写程序
那么他就自动帮你切换到英文状态。我学python学得也一般,现在写出来也只是一个小玩具,给我大家看
看而已,有爱自取,欢迎大神来帮忙改进改进,造福大众。

  1. import pythoncom
  2. import pyHook
  3. from pymouse import *
  4. from pykeyboard import *

def OnKeyboardEvent(event):
    global VirguleCnt, InputType, ProgramPress

    # 如果是用户自己的输入
    if(ProgramPress==0):
        # 英文输入法
        if(InputType == 0):
            # 还没有输入斜杆的状态
            if(VirguleCnt==0):
                # 是斜杆就先保留起来,不是斜杆不做任何操作
                if (event.Ascii == ord('/')):
                    # print('已经输入一次斜杆')
                    VirguleCnt += 1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已经有一个斜杆
            else:
                if (event.Ascii == ord('/')):
                    # print('收到两次斜杆,准备操作......')
                    VirguleCnt = 0
                    # 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InputType = 0
                    # 按下两次斜杆
                    ProgramPress = 2
                    k.tap_key('/', n=2)
                    # 切换到中文输入法
                    InputType = 1
                    print('切换到中文输入法')
                    k.tap_key(k.shift_key)
                    return False
                else:
                    VirguleCnt = 0
                    # print('斜杆+非斜杆')
                    ProgramPress = 1
                    k.tap_key('/')
                    return True
        # 中文输入法
        else:
            # 13是换行的ASCLL码
            if (event.Ascii == 13):
                # print('中文输入法下收到一次回车,准备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print('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k.tap_key(k.shift_key)
                VirguleCnt = 0
                InputType = 0

            return True

    # 如果是电脑程序控制的输入
    else:
        ProgramPress -= 1
        # print('程序按下一次斜杆%d-%d'%(ProgramPress,VirguleCnt))
        return True

if __name__ == "__main__":

    global VirguleCnt,k,InputType,ProgramPress
    VirguleCnt = 0
    InputType = 0
    ProgramPress = 0

    # m = PyMouse()
    k = PyKeyboard()

    # create a hook manager
    hm = pyHook.HookManager()
    # watch for all mouse events
    hm.KeyDown = OnKeyboardEvent
    # set the hook
    hm.HookKeyboard()
    # wait forever
    pythoncom.PumpMessages(1000)

来自 2楼

网友A:
如果再有此需求,楼主可以看看autohotkey

来自 3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按//   注释结束 再按   //      就自动切换到 E文了   然后回车        先这样子用吧 挺好的

应了你的要求。“//"后,回车亦可切换。

网友D:
判断双斜线,自动切换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判断双斜线,自动切换输入法?

不是切换输入法,是切换中英文状态。当然也可以切换英文跟中文的输入法。

网友:
如何运行?3.4编译?2.6可以用吗

网友:
好功能,赞一个!目前输入法这方面做的都不好

网友:
这个不懂啊,怎样用?

网友:
这个用神马方式编译和运行?

网友E:
问 lz 一个问题,  python的 源程序能不能  编译成  可执行文件发给别人运行的???

比如 我不想给别别人看源代码,    python 目前是不是只能 发给别人源代码,让别人 直接在python 里面 运行????????????

网友:
这个问题很困扰程序员。。但没人去解决他。

网友:
判断双斜杠 中英文输入切换,试试看

网友F:
以前我做过一个脚踏板,踩下去或抬起来,两种输入法转换,相对楼主的方法,绕弯了.

网友:
/*
*/
里面能不能切换

网友:
不错,好东西,尽量加入/*的识别。虽然现在已经尽量英文写注释,但这个狠实用

网友:
很实用。顶楼主一下。

网友:
有人好心编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做过一个脚踏板,踩下去或抬起来,两种输入法转换,相对楼主的方法,绕弯了. ...

是在下输了,666666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在下输了,666666

我是说你的办法简单方便,我绕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你的办法简单方便,我绕弯了

我说大哥能做到这样子我也是幅,我如果想到这个我恐怕不会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你的办法简单方便,我绕弯了

大哥你的方法真6,我之前做过类似的脚踏板 自己烧写芯片那种

网友:
实用,建议做成小图标隐藏在状态栏

网友:
我一直用英文写注释,因为mdk的中文注释经常变乱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问 lz 一个问题,  python的 源程序能不能  编译成  可执行文件发给别人运行的???

比如 我不想给别别人 ...

当然可以打包成exe拉,这样你就不必把源代码泄漏,也不必使用者一定安装python的。
你心中希望的都是可以实现的,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

网友:
楼主,我觉得今天你的帖子最亮!!不能赞美更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当然可以打包成exe拉,这样你就不必把源代码泄漏,也不必使用者一定安装python的。
你心中希望的都是可以 ...

pyton写的程序是不是需要什么平台之类的东西?

其次,程序可以稍大些,但它能不能象c++编译成的exe程序一样,只要一个单exe就考来考去使用,不必象QT,c#一样带个库……

网友:
恰好最近也在学python,想玩爬虫

网友:
英文注释

网友:
这个很好

网友:
明天我打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做过一个脚踏板,踩下去或抬起来,两种输入法转换,相对楼主的方法,绕弯了. ...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pyton写的程序是不是需要什么平台之类的东西?

其次,程序可以稍大些,但它能不能象c++编译成的exe程序 ...

python不需要什么平台,最多有些第三方库需要平台支持。
至于打包成exe,应该不是像c++这样,让你失望了。
python打包exe应该体积比较大,支持的库和包应该都要包括进去。
跟c++的exe生成原理就不一样。

网友:
这个可以用notepad++上吗

网友:
赞一个,这个功能太实用了

网友:
很好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pyton写的程序是不是需要什么平台之类的东西?

其次,程序可以稍大些,但它能不能象c++编译成的exe程序 ...

现在msvc编译c++也要一堆库的

网友:
可以打包,用py2exe,cx_freeze,pyinstaller

网友:
不错的思路,给楼主赞一个。

对于中英文注释的选择,多年一路过来,我的历程是:中文 -> 英文 -> 中文。
人老了,就越追求简单:
与其用半吊子英文来注释,不如用中文注释把问题说清楚,你既写得 666,别人也能看得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做过一个脚踏板,踩下去或抬起来,两种输入法转换,相对楼主的方法,绕弯了. ...

这个牛,真正叫程序员老司机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 lz 一个问题,  python的 源程序能不能  编译成  可执行文件发给别人运行的???

比如 我不想给别别人 ...

肯定可以打包,不过打包肯定也会很大。  这些都是解释性语言,要跑一个“虚拟机”,打包就必须把虚拟机打包进去,X86运行的是你打包进去的虚拟机软件,虚拟机载入你的解释语句执行。

网友:
赞一下 LZ 精神可嘉!

感觉自己都被老外同化了,全是字母数字了

建议:研究下如何将此思路做成各个编辑器(如Source Insight eclipse notepad++等)的插件,效果才好才实用。

网友:
用全英文才是正道,文件编辑器的覆盖模式对中文支持多不好,

网友:
很有意思的小软件哈

网友:
可以做个更强大的工具:
行首非空符号为 / ; rem 等则切换为中文输入法

网友:
键盘钩子?

网友:
中文注释的好处,在同时存在很多官方源码的时候

看到一个中文注释,就知道这是特别修改的地方,而不是官方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做过一个脚踏板,踩下去或抬起来,两种输入法转换,相对楼主的方法,绕弯了. ...

你这个方法我是服了

网友:
不错,脚踏板那个很6,呵呵

网友G:
python34版本的pyHook 怎么安装的? 我只找到了2.7版本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再有此需求,楼主可以看看autohotkey

还有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python34版本的pyHook 怎么安装的? 我只找到了2.7版本的包

http://www.lfd.uci.edu/~gohlke/pythonlibs/#pyhook
不用谢。安装还是老套路啊,就是要安装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lfd.uci.edu/~gohlke/pythonlibs/#pyhook
不用谢。安装还是老套路啊,就是要安装对。 ...

谢谢,我也找到这个下载的
我import pythoncom不行是因为pywin32的相关的dll路径没有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现在已经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 lz 一个问题,  python的 源程序能不能  编译成  可执行文件发给别人运行的???

比如 我不想给别别人 ...

有一个py2exe软件可以把python脚本生成exe文件。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学习

网友I:
  这个可以用autohotkey实现,更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用autohotkey实现,更快捷。

mark            怎么总想起来warkey和按键精灵呢

网友:
楼主好工具!!!

以前因为懒 用英文凑合写注释

网友B:
用全局键盘勾子的原理写的楼主程序,控制台窗口显示击键代码,本人未在程序中加后门,如果介意按键内容被记录的朋友,请勿运行程序
aardio工程,原代码:
import console;
import win;
import thread;
import win.ui;
/*DSG{{*/
var winform = win.form(text="aardio Form";right=461;bottom=142;border="dialog frame";mode="popup";parent=...)
winform.add(
edit={cls="edit";text="edit";left=14;top=16;right=435;bottom=128;edge=1;multiline=1;z=1}
)
/*}}*/

import console;
import key.hook;
var hook = key.hook();
var cnt = 0;
var flg = false;

//录制回调函数
hook.proc = function(msg,vkcode,scancode,injected,flags,timeStamp,extraInfo){
if( injected ) return; //模拟鼠标不处理
    var kn = key.getName( vkcode );
    select(msg) {
     case 0x100/*_WM_KEYDOWN*/ ,0x104/*_WM_SYSKEYDOWN*/ {
         console.log("按下","键名:" + kn,"键码:"+vkcode)
         if(kn=="/"){
                 cnt++;
         }
         else {
                 cnt=0;
         }
         if(cnt==2){
             key.pressEx("CTRL","space")
            cnt = 0

         }
     }

    }

}

winform.show();
win.loopMessage();

网友:
装了python2.7-win32

运行的时候出现错误: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win-input-switch.py", line 5, in <module>
    from pykeyboard import *
  File "C:\Python27\lib\pykeyboard\__init__.py", line 24, in <module>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PyKeyboard

有谁知道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全局键盘勾子的原理写的楼主程序,控制台窗口显示击键代码,本人未在程序中加后门,如果介意按键内容 ...

good,终于有人做了EXE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 lz 一个问题,  python的 源程序能不能  编译成  可执行文件发给别人运行的???

比如 我不想给别别人 ...

有的,py2exe就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用全局键盘勾子的原理写的楼主程序,控制台窗口显示击键代码,本人未在程序中加后门,如果介意按键内容 ...

有问题,写完注释回车,下面开始写程序,但是依然是中文状态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每次写程序遇到这种切换的问题都特别烦,都不想写注释了,但又不得不写

网友K:
不好用,WIN10下居然没反应,换到WIN7,输入一个斜杠就变成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做过一个脚踏板,踩下去或抬起来,两种输入法转换,相对楼主的方法,绕弯了. ...

你这个牛叉,编程序跟开车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全局键盘勾子的原理写的楼主程序,控制台窗口显示击键代码,本人未在程序中加后门,如果介意按键内容 ...

360报木马,添加信任了,也没效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好用,WIN10下居然没反应,换到WIN7,输入一个斜杠就变成顿号

第二个反斜杆变成“、”号。

网友:
原来切换方法是模拟按shift键( k.tap_key(k.shift_key) )
PYTHON能不能真正切换输入法? ----不用模拟shift/ctrl.....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全局键盘勾子的原理写的楼主程序,控制台窗口显示击键代码,本人未在程序中加后门,如果介意按键内容 ...

谢谢  可是 我用的时候  ...是另一番景象  要打注释的试试      第一个斜杠对的    然后第二个就变顿号了 (第一个斜杠完了就切换到中文输入法了,我用的是搜狗拼音)

网友:
我这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创意不错,不过基本上要和主流对接的话基本上不会去用中文,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用git提交对比代码也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可是 我用的时候  ...是另一番景象  要打注释的试试      第一个斜杠对的    然后第二个就变顿号了 ...

那是输入法本身default的原因,跟我的程序无关。你可以试试系统自带的“微软拼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问题,写完注释回车,下面开始写程序,但是依然是中文状态

我的程序里输入法切换的唯一条件是连续出现2次“/“,与回车键无关。
if(kn=="/"){
                 cnt++;
         }
         else {
                 cnt=0;
         }
         if(cnt==2){
             key.pressEx("CTRL","space")
            cnt = 0
         }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第二个反斜杆变成“、”号。

答案在7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好用,WIN10下居然没反应,换到WIN7,输入一个斜杠就变成顿号

答案在73楼

网友J:
确实是输入法设置问题,谢谢指教;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只要注释一回车,就自动切换成英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输入法本身default的原因,跟我的程序无关。你可以试试系统自带的“微软拼音"。

非常感谢  我这个输入法 也可以这样子设置  现在可以了      就是中文输出入的时候  回车换行之后  能自动切到E文 就完美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确实是输入法设置问题,谢谢指教;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只要注释一回车,就自动切换成英文呢? ...

先按//   注释结束 再按   //      就自动切换到 E文了   然后回车        先这样子用吧 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了你的要求。“//"后,回车亦可切换。

    非常感谢  大神V5

网友(2018-05-03):
借花献佛,启动后最小化到托盘,无console输出,无后门,//后回车可切换,未严格测试,娱乐之用,以下为全部代码
import win.ui;
/*DSG{{*/
mainForm = win.form(text="输入法自动切换";right=400;bottom=100;max=false)
mainForm.add(
static={cls="static";text="Enjoy it!^_^";left=96;top=32;right=320;bottom=64;align="center";color=32768;font=LOGFONT(name='微软雅黑';h=-21);transparent=1;z=1}
)
/*}}*/

import console;
import key.hook;
var hook = key.hook();
var cnt = 0;
var flg = false;

var zhflg=0;
//录制回调函数
hook.proc = function(msg,vkcode,scancode,injected,flags,timeStamp,extraInfo){
if( injected ) return; //模拟鼠标不处理
    var kn = key.getName( vkcode );
    select(msg) {
     case 0x100/*_WM_KEYDOWN*/ ,0x104/*_WM_SYSKEYDOWN*/ {
         //console.log("按下","键名:" + kn,"键码:"+vkcode)
         if(kn=="/")
         {
              cnt++;
         }
         else
         {
              cnt=0;
         }
         if(cnt==2)
         {
             key.pressEx("CTRL","space");
             zhflg=1;
         }
         if((kn=="ENTER")&&(zhflg==1))
         {
             key.pressEx("CTRL","space");
             zhflg=0;
         }
     }

    }

}

import win.util.tray;
var appico=string.load("res\app.ico");
var tray = win.util.tray(mainForm,appico) //创建托盘图标,如果不能显示图标,可能是图标问题,要复合图标
tray.message = 0x400+9981/*_WM_TRAYMESSAGE*/
tray.pop("欢迎使用","^_^")
tray.tip = "点我点我" //设置鼠标提示

mainForm.onClose = function(hwnd,message,wParam,lParam){
    tray.delete(); //关闭窗口同时删掉托盘,避免关闭窗口后要鼠标移到托盘图标才消失
}
import mouse;
mainForm.wndproc = function(hwnd,message,wparam,lparam){
    select(message) {//判断消息类型
    case  0x10/*_WM_CLOSE*/{
            fadeHide();
        };
        case( 0x400+9981/*_WM_TRAYMESSAGE*/ ) { //托盘图标消息

             if(lparam = 0x203/*_WM_LBUTTONDBLCLK)*/){  //鼠标双击
                mainForm.show(true);
            }
            elseif(lparam =0x205/*_WM_RBUTTONUP*/){ //鼠标右键
                    x,y = mouse.getPos();
                            win.setForeground(mainForm.hwnd)
                            mainForm.popmenu.popup(x,y,true)
            }

        }
        case( 0x112/*_WM_SYSCOMMAND*/ ){ //系统命令消息
            if( wparam == 0xF020/*_SC_MINIMIZE*/ ){ //用户点击了最小化按钮
                mainForm.show(false); //隐藏窗口
                return true;//阻击默认消息传递,取消最小化过程
              }
        }

     }

}

fadeHide = function(){
    for(i=17;1;-1){
        mainForm.transparent( i * 15);
        x,y,cx,cy = mainForm.getPos();
        mainForm.setPos(x-1,y-1,cx+2,cy+2);
        win.delay(5);
    };
    win.quitMessage();
}

//下面是添加托盘右键菜单
import win.ui.menu;
mainForm.popmenu=win.ui.popmenu(mainForm);
mainForm.popmenu.add('打开',function(id){ //添加了一个打开主界面的菜单
    mainForm.show();
})
mainForm.popmenu.add('退出',function(id){ //添加了一个退出程序的菜单
   mainForm.close();
})

mainForm.enableDpiScaling();
mainForm.show(false);

return win.loopMessage();

网友:
如果英语好,代码文件最好还是全英文。

网友M:
楼主gif图中用的是哪个代码编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gif图中用的是哪个代码编辑器?

pycharm

网友(2019-10-29):
我用pynput也写了一个玩玩,附件为源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做过一个脚踏板,踩下去或抬起来,两种输入法转换,相对楼主的方法,绕弯了. ...

摩托换挡了

网友(2019-12-16):
支持楼主  感谢分享  请问 pycharm 里面如何实现这种无缝切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