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AD画板高手,我想焊盘通孔设置为长方形,是不是在焊...

楼主(2017-07-17):
(图片)

楼主:
我想焊盘通孔设置为长方形,是不是在焊盘的属性里设置就可以了啊,嘉立创可以做吧?

网友:
需要说明,不然很有可能会有问题。低版本是没有长方形孔的

楼主:
谢谢,在什么层用文字说明好一点,不可导电层吗?

网友:
是的,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顶多椭圆形孔。做不到直角。

网友:
建议用机械层画,不然很大机会只给你个圆孔

网友:
出Gerber文件试试,我用过第三种solt做过长条孔,出Gerber没问题,给源文件的话有时候厂家会做出来个圆孔

网友:
出Gerber,有问题还好沟通,否则做费了,你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