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7-07-17):
我按照六步换相的方法编程驱动无刷电机,但是发现波形不是按照六步换相来的。有的时刻出现两个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
但是电机是正常平稳运行的。我这个波形有问题么?

网友:
楼主这本书的书名,可以告知下吗

网友A:
同求书名,不知道是不是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应用 基于STM8S系列单片机》这本

网友:
你把图中同时导通地方标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书名,不知道是不是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应用 基于STM8S系列单片机》这本 ...

是这本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