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管理研发用的一堆贴片电阻电容

楼主(2017-07-18):
1、针对不同封装先分类;
2、相同封装下,根据参数不同大分几组;

3、根据参数排序分类,例如电阻从大到小排序叠放,并标记参数。

网友:
用小盒子装不好吗?

网友:
上贴片元件册啊,淘宝上有的是。

网友:
用电子本装不好吗?

网友:
电子本合适

网友A:
各种值消耗速度严重不同就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值消耗速度严重不同就蛋疼了。

自己补吧

网友:
这样不合理的,淘宝有那种盒子128格的;方便多了。

网友B:
一点都不好,搞不懂楼主自己咋想的,还是找个盒子装来的实际,也方便

网友:
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都不好,搞不懂楼主自己咋想的,还是找个盒子装来的实际,也方便

一撒一大片

网友:
常用的装盒子,一人一个电阻本,这样才方便

网友:
有人倒过来撕 把阻值撕掉就不好了

网友:
让公司买那种一百多块钱的元件盒吧那个才能正道。不然就买2ml离心管了。这些拆着拆着就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撒一大片

电阻才几个钱,撒了直接扫垃圾桶,扔了也不能混了

网友:
电子册才是好的

网友:
电子册放普通电阻不好,电阻一盘堆一堆才好

网友:
没觉得方便啊

网友:
把用料的习惯管理好,物料也就管理好了!
要么耗时耗力  要么费料

网友:
我们都是一盘盘的,然后放箱子装,盘子上正反面,前后左右上下都用黑笔写了型号。无论哪个角度看过去都能一眼看到值和封装。要啥剪啥,要多剪多,

楼主这种方法,就是还读书时候的方法,这么点量,够焊一个板子吗?都叠一起,找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