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需要控制125K正弦波RFID信号通断

楼主(2017-07-18):
如图所示,做的125K读卡器电路,ANT1和ANT2端谐振有125K正弦波信号  VPP有100V,
和常见125K读卡器不同的是,我这个项目需要2个线圈平行放置很近分时读卡。
想到的办法是分时控制2个线圈的125K PWM信号,但是新问题来了
当1号线圈不工作时,2号线圈工作,1号线圈会耦合出来2号线圈的信号,从而导致系统误判。
想找个什么管子,控制天线线圈回路通断,这样不需要时就可以完全断开。
试了用场效应管D5NK4可以用,但是会大大影响天线的谐振电压。
求助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的开关频率是一秒十次, 想过用固态继电器,只是固态继电器控制交流电似乎只有50/60HZ的。
了解专门的读卡器基站芯片EM4095   HTRC110 内部都可以控制天线输出,只是我这个解码电路是分立元件搭建的

网友:
数据里面加入地址信息,两个从机根据不同的地址,判断是否响应。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我这边主要是线圈耦合的问题  想通过控制线圈通断干掉耦合干扰

网友:
直接两个线圈并起来,两个线圈都能读到卡

楼主:
不行的  要分时读取2张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  要分时读取2张卡的

125K的PWM信号,每个天线单独用一个,

网友:
一次十秒你可以试试干簧管继电器。动作时间0.5ms以内。力创也有样品。

网友:
楼主做棋牌软件吗

楼主:
干簧管继电器不行的  我的要求大概1秒通断10次的。 不是做棋牌软件, 就是多个线圈平行靠近放在一起,分别读取不同的标签

楼主:
顶一下 还没有解决

网友:
你是要判断卡的移动方向?

网友:
难道是做大版测试仪

楼主:
不是的 大致就是2个线圈平行靠近放置,同一时间有俩标签分别进入2个线圈,允许分时读取  现在问题就是一个线圈关闭了震荡,仍然会耦合另外一个线圈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大致就是2个线圈平行靠近放置,同一时间有俩标签分别进入2个线圈,允许分时读取  现在问题就是一个 ...

两个天线间隔多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天线间隔多近?

相互距离1CM 水平平铺在桌面上

楼主:
无解了 顶一下 还没解决

网友:
解决了吗?把mos管的栅极电压提高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