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手电筒,原理图共享下。

楼主(2017-07-18):
现在充电用不了多久了,还没用几次呢,拆开发现电池鼓了,是不是充电太久的事呢?

网友A:
最垃圾的那种铅酸电池,阻容降压整流后直接充的电,没有任何保护。这种电筒最多能用1年,电池就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垃圾的那种铅酸电池,阻容降压整流后直接充的电,没有任何保护。这种电筒最多能用1年,电池就废了 ...

铅电池寿命也摆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电池寿命也摆着呢。

关键是经常过放而不充电导致的电池损坏。

网友:
刚刚再修电风扇还翻出了楼主一模一样的电池。。。。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改成锂电呢?

网友:
对体积重量要求不高的场合,铅酸仍是主流,也没什么不敢好,性价比摆在那里,只是国人这偷工减料的尿性害了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改成锂电呢?

改锂电的话:
外壳,开关,LED可以用。
其他的,充电电路、LED串联的电阻也需要换。
我改过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锂电的话:
外壳,开关,LED可以用。
其他的,充电电路、LED串联的电阻也需要换。

锂电加块保护板,并个4.2V的稳压管防过充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