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能用单片机的情况下如何做一些底层开发的学习

楼主(2017-07-18):
    以后可能要自己配置一些底层协议,各位赐教,比如要看哪些书籍,要做什么工作.

网友A:
楼主是想用汇编写底层驱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用汇编写底层驱动么?

对,我一直都是用的别人的库,就是库里面的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用汇编写底层驱动么?

具体点,就是配置CAN的协议。应该用不到汇编语言,会用看不懂。

网友:
你把库的源代码看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点,就是配置CAN的协议。应该用不到汇编语言,会用看不懂。

能开懂,会用就差不多了。能看懂就会自己写,一般都不会字节,除非是没有的驱动。

网友(2017-09-10):
51还是可以的,其它就不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