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删除U盘、SD卡、手机上的文件后文件不会进入回收站?

楼主(2017-07-18):
为何在电脑上删除U盘、SD卡、手机、相机上的文件后文件不会进入回收站?
是文件系统不支持回收站的功能还是Windows系统功能上的盲点?是不是微软工程师开发回收站功能时漏考虑的删除文件在移动设备上的这种情况?向微软反映这个bug,微软有可能在以后的更新中修复这个bug吗?

还有手机上也没有回收站的功能,手机操作系统都发展这么多代了,这么常用的功能怎么就被工程师忽略了?还是说手机上的回收站功能被谁申请专利了,没授权都用不了?

网友A:
删除移动介质上面的内容,恢复到哪里? u盘都拔走了,不能随便插上u盘就恢复过去吧?还得匹配是不是原来的盘还得看看原来的文件系统是不是正常的,... 感觉会好累好复杂比起硬盘本身来.    第二个问题还不敢回复

网友:
所谓回收站,不过是个文件夹而已。。

网友B:
这应该不是BUG 。就是这么设计的。
这哪是工程师能决定的事儿。

网友C:
应该是使用环境的问题。当你的手机满了,要删一部文件,如果你的手机有回收站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手机还是没有空间,于是你还得进去回收站里面再删一次,这会使体验变差,对有些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
有些U盘不同的文件系统是到回收站的

我的闪迪就是到回收站,在电脑上显示也不是U盘,而是一个硬盘

网友:
楼上这种,估计可以修改硬盘分区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使用环境的问题。当你的手机满了,要删一部文件,如果你的手机有回收站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手机还是没 ...

问题是电脑上的回收站就是这么操作的啊,磁盘空间不够就删除大文件再清空回收站,都已经是习惯动作了。而且真不想用回收站也可以在回收站属性里面禁用回收站功能。我觉得手机上缺失这个功能应该是谷歌和苹果的工程师遗漏了,造成用户删除手机文件根本后悔都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不是BUG 。就是这么设计的。
这哪是工程师能决定的事儿。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设计难道大家就没有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移动介质上面的内容,恢复到哪里? u盘都拔走了,不能随便插上u盘就恢复过去吧?还得匹配是不是原来的 ...

你说的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吧。移动硬盘上删除的文件是会进入回收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电脑上的回收站就是这么操作的啊,磁盘空间不够就删除大文件再清空回收站,都已经是习惯动作了。而 ...

首先,手机不是电脑,手机的用户群体跟电脑是不一样的。用电脑要学习才会用的,手机拿来就用。所以手机是怎么方便怎么做。
电脑是用来工作的,手机是用来生活娱乐的。而且如果谁整个操作繁琐的手机出来,根本没人买。
回收站这个功能,其实很多系统都有,包括WINDOWS和安卓的前身linux,至于用不用,就要多方面考量了,不能光从技术上考虑,要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

网友D:
回收站的实质就是一个文件夹, 删除文件不过把被删除文件移动到这个文件夹并记录原始路径. 清空回收站时才真正删除文件.
个人认为: win下可移动设备(不是识别为HDD的)没有,应该出于安全考虑, 电脑的回收站是按用户区分的, 不同用户的回收站也是不一样的, 你正常情况下看不到别人的回收站, 到了U盘SD上, 你换了电脑用户不一样, 看到U盘回收站是空的,但在另一电脑用户下的回收站可能把所有空间都占了.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电脑小白来说这样的体验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收站的实质就是一个文件夹, 删除文件不过把被删除文件移动到这个文件夹并记录原始路径. 清空回收站时才真 ...

长见识了  电脑一直就一个账号 从不知道回收站是分用户的  如果是这样  估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如果分用户 那u盘是没法搞  但是移动硬盘怎么搞的

网友E:
你的想法很牛 你删掉不是真正删除,依然占用当前分区的空间的。真给你个这样的U盘大家会骂哪个sabi设计的,空间就这么大,删点东西还得删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想法很牛 你删掉不是真正删除,依然占用当前分区的空间的。真给你个这样的U盘大家会骂哪个sabi设计的, ...

我当然知道不是真正删除,win95时代就有回收站,那是整个硬盘空间一般就10GB,还不如现在一个U盘,也没人说因为回收站是sabi设计。而且回收站这功能可开可关,不想用关掉就好

网友:
用ES文件浏览器删除文件后是会存放在所谓的回收站里,这个回收站是要先设置的,当然直接用本机自带的文件管理应用是不会有回收站这一概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不是真正删除,win95时代就有回收站,那是整个硬盘空间一般就10GB,还不如现在一个U盘,也没人 ...

如果如楼上所说回收站还分用户 那么移动存储根本不能做回收站 换电脑就等于换用户 不过想了下学校重装系统和换硬盘事情 楼上说法应该是错的
估计是历史原因 电脑先出来优盘后出来 而且古老优盘可靠性低容量小   现在的优盘完全可以搞回收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电脑上的回收站就是这么操作的啊,磁盘空间不够就删除大文件再清空回收站,都已经是习惯动作了。而 ...

可能是理解的问题,你是说想直接在介质上面建立回收站? 那样的话就像后面的人说的无非就是多一个文件夹而已吧
我理解成电脑上面了

网友F:
电脑上的回收站装完系统就禁用了,又不是电脑小白,要回收站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上的回收站装完系统就禁用了,又不是电脑小白,要回收站有什么用?

不是电脑小白的来讲讲一周前误删的文件怎么找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脑小白的来讲讲一周前误删的文件怎么找回?

在没确认没用之前,不删。
硬盘那么大,留几个历史版本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还真是基本没用过回收站,不过手机上倒是有个回收站。

网友:
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这个不能称之为bug
回收站是对文件做标记
本身并没有删除
这个要有系统文件支持
外挂的盘经常拔出去改变文件结构
容易管理错误
只能直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