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位域赋值,却影响了整个字节。。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7-07-18):
如图中的定义,和内存分布。
按说对位域赋值,只会影响位域变量 和 CHAR[0] 共同使用的内容,可是实验结果却是修改了CHAR[0]的非共用内容!!
代码如下:
    tCAN.CHAR[0] = 0x58;
    printf("%#x\r\n", tCAN.CHAR[0]);
    printf("%#x\r\n", tCAN.BIT01);
    printf("%#x\r\n\r\n", tCAN.BIT23);

    tCAN.BITbit01 = 0x01;
    printf("%#x\r\n", tCAN.CHAR[0]);
    printf("%#x\r\n", tCAN.BIT01);
    printf("%#x\r\n\r\n", tCAN.BIT23);

输出结果是
0x58
0x02

0x01
0x01

这里红色部分可以看出,影响了整个CHAR[0]字节!!!这个是绝不可能的啊!这什么情况。。。
MDK里面用了一个关键字#pragma anon_union来使用匿名联合(如图中),这个会影响赋值操作?我只是瞎猜。。。

同样的做法,在电脑端用VS2010测试结果是
0x58
0x02

0x59
0x01
0x02

这里蓝色部分可以看出,这才是正确的结果啊。。。

网友A:
CHAR 和后边的位域,共处于一个 union 当中,很显然 CHAR[0] 要和位变量共用内存区了,互相影响不应该是正常的么。

不知何来“按说对位域赋值,不会影响CHAR[0]的内容的”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和后边的位域,共处于一个 union 当中,很显然 CHAR[0] 要和位变量共用内存区了,互相影响不应该是正 ...

我的意思是说,修改位域那个变量,只会修改CHAR[0]所在的字节中,和位域变量共用的几个bit,
而不应该修改不共用的bit。

如题中,BITbit01只占CHAR[0]最低的两个bit,
赋值BITbit01 = 0x01,【CHAR[0] = 0x58】
那么CHAR[0] 应该等于 0x59
而不是CHAR[0] 也变成了 0x01

网友B:
楼主你自己用了union!!

自然是共用了, union里每个成员都是共用的, 你这样定义后BITbit01和BIT01是完全等价的, 与CHAR[0]的低2位也等价

你这别说stm32, 随便放哪个C编译器也是一样的结果, 你自以为是的结果反而是错的

楼主:
这里有两个概念比较模糊,
第一个是大小端问题,即BITbit01和CHAR[x]形成联合体,x到底是0还是7
第二个是BITbit01和BIT01是完全等价的, 与CHAR[0]的哪2位是等价的?【这个是我没搞清楚,编译器也没搞清楚,导致的楼主的问题出现】
正确办法是,对一个没有用到的空位域,要写明,把整个字节填充满。

所以经过实验,加了个空位域进去填充满字节,输出结果是正确的了。

结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两个概念比较模糊,
第一个是大小端问题,即BITbit01和CHAR[x]形成联合体,x到底是0还是7
第二个是BI ...

位域  不跟八位对齐本来就是会纠结死人的  就是普通结构体成员不对齐也会憋死强迫症  要调换成员顺序甚至显性添加空字节对齐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域  不跟八位对齐本来就是会纠结死人的  就是普通结构体成员不对齐也会憋死强迫症  要调换成员顺序甚至 ...

谢谢大哥的扩展提示,原来不管是位域、还是结构体成员,都要明确告诉编译器是怎么对齐的哈

网友D:
位域这个东西能不用就不要用了。除了看起来高大上,没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域这个东西能不用就不要用了。除了看起来高大上,没有啥用。

兄台何出此言,还请指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位域这个东西能不用就不要用了。除了看起来高大上,没有啥用。

虽然出错几率大,但位域确实符合人类思维模式,清晰明了,比用或与实现置位与清位出错的概率小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自己用了union!!

自然是共用了, union里每个成员都是共用的, 你这样定义后BITbit01和BIT01是完全等 ...

你别急,好好再去了解一下结构体位域的概念。
楼主的理解没有错,说明他学得比你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别急,好好再去了解一下结构体位域的概念。
楼主的理解没有错,说明他学得比你扎实。 ...

我没看清LZ的程序, 看成第二次赋值也是赋值的CHAR[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修改位域那个变量,只会修改CHAR[0]所在的字节中,和位域变量共用的几个bit,
而不应该修 ...

IAR的结果是正确的,如下:

网友F:
人生苦短,我用IAR
以前很多次程序不如意,都怀疑编译器;可惜每次都证明是我自己的错。
所以我对IAR的信任度是越来越高。MDK的问题我是不愿意去解决了。
MDK可谓是金玉(界面)其外,败絮(编译套件)其中。

网友:
C语言的位域功能可移植性很差,不同编译器的结果不一样很正常。
但一般注意好大小端,不用的位全部用空位域占上,用起来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出错几率大,但位域确实符合人类思维模式,清晰明了,比用或与实现置位与清位出错的概率小点。 ...

说得对。位域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生苦短,我用IAR
以前很多次程序不如意,都怀疑编译器;可惜每次都证明是我自己的错。
所以我对IA ...

原来是MDK的锅
不过还是把空位域补上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生苦短,我用IAR
以前很多次程序不如意,都怀疑编译器;可惜每次都证明是我自己的错。
所以我对IA ...

大神给讲讲如何“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两个概念比较模糊,
第一个是大小端问题,即BITbit01和CHAR[x]形成联合体,x到底是0还是7
第二个是BI ...

这个,建议自己填充位域,这也是一个好习惯,尤其是你的举例,这个很可能是属于c语言的未定义内容,刚好就出错了

网友:
怎么感觉是这两个匿名结构体被合并了,难道匿名结构体还有自动合并功能啊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还没遇见过,学习了,以后用位域,把不用的空位域填上,就不用担心编译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生苦短,我用IAR
以前很多次程序不如意,都怀疑编译器;可惜每次都证明是我自己的错。
所以我对IA ...

大神,我也想知道MDK的败絮还有那些,严重的话,可以考虑换编译器

网友:
结构体位域赋值,学习了,非常喜欢这样的技术讨论帖!

网友:
我只能说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