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研发部如何搭建备份服务器(云备份)

楼主(2017-07-18):
公司研发部被盗两台电脑,产品资料损失惨重,请教大家:如何备份技术资料?想实现的功能 :

1 、 实现产品资料的自动备份 ,包括软硬件、文档等 ;

2 、 实现远程操作,可修改权限允许的文件 , 简单说就是在家也能干活 ;

3 、 NAS服务器能否实现?或者是有更好的方案 ;

预算2万以内吧!

网友:
个人用群晖NAS,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
一定要异地多机备份。 (不同的独立办公室也算)
代码文档可以用git,一般的文档,NAS即可。

网友A:
seafile你可以研究一下。公司和我自己家里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afile你可以研究一下。公司和我自己家里都是用的这个

seafile不稳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eafile不稳定吧?

具体怎么不稳定呢。我用了有三年了。没发现啥问题。不过我只是多机自动备份。也没用啥特殊功能。
我用的免费版。

网友:
确实是损失惨重啊,资料落到竞争对手手里,基本是毁灭打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不稳定呢。我用了有三年了。没发现啥问题。不过我只是多机自动备份。也没用啥特殊功能。
我用的 ...

消耗资源多,配置会丢失
你seafile是在windows上么?里面有多少文件?

网友:
搭车同求教程

网友:
搭车同求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消耗资源多,配置会丢失
你seafile是在windows上么?里面有多少文件?

服务器和客户端都是WINDOWS的。文件数量没统计过。应该过万。因为里面有很多工程,问件数量肯定不少。
没发现你说的这两个问题。
没关注过资源消耗。我的服务器一个是GEN7 一个GEN8都没觉得资源不够用。
配置丢失是指的什么。我没觉得它需要配置什么啊。都是自动更新。

网友:
过一段时间就备份下,全部加密保存。

网友:
个人使用推荐:梯子+onedrive,免费5GB够用了。

网友C:
多鸡备份,异地容灾,话说大公司都跨国容灾,应对各种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鸡备份,异地容灾,话说大公司都跨国容灾,应对各种风险

跨国这个就流弊了,主要针对政策风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和客户端都是WINDOWS的。文件数量没统计过。应该过万。因为里面有很多工程,问件数量肯定不少。
没 ...

seafile用户管理太弱

网友:
本地使用nas,远端使用云服务器,软件的话使用svn或者git

网友:
有相同需求,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afile用户管理太弱

是的。关键我不需要复杂用户管理。只需要不同人开个账户可以自动备份就行了

网友D:
研发人员还是学习一下Git,既可以做版本管理,又实现了多机备份。

网友:
git如何实现多台备份,公司有一个git服务器怕这台服务器坏了,想再来个备份的服务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不稳定呢。我用了有三年了。没发现啥问题。不过我只是多机自动备份。也没用啥特殊功能。
我用的 ...

你的seafile有没有丢失同步的情况,就是需要重新选一下本地的目录,让他同步

网友:
貌似有不少针对公司客户的网盘 当然如果觉得网盘公司会泄露就要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研发人员还是学习一下Git,既可以做版本管理,又实现了多机备份。

git不适合做同步吧?只是用来做版本管理的
你的git仓库里都放什么文件的?

网友:
git/svn多机热备吧,然后开放公网访问

网友:
现在基本是工作本子一套,家里NAS一套,回头可能会考虑再开个onedrive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git不适合做同步吧?只是用来做版本管理的
你的git仓库里都放什么文件的? ...

有一个工具,叫sparkleshare http://www.sparkleshare.org/,还真把Git当成了同步网盘。不过有问题了,首先是网站打不开了,还有就是费那么大的劲,还不如直接用seafile。
git里面什么文件都可以放,能支持多大的文件我就不知道了,有试过把几十M的文件放进去。

网友:
1、直接用github付费版

2、内网搭gitlab,配置定期备份到aws或者阿里云

网友:
买台X86的群晖(DS216+II以上),每台公司电脑用Cloudstation实时同步工作文档文件夹到NAS,每天晚上HyperBackup自动加密增量备份当前所有用户数据并上传到公共云或异地服务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seafile有没有丢失同步的情况,就是需要重新选一下本地的目录,让他同步 ...

没出现过。我现在自己的三台电脑在用。同事的还有2台。都没出现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出现过。我现在自己的三台电脑在用。同事的还有2台。都没出现过你说的情况。 ...

你的服务器、客户端分别是哪个版本的?我经常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服务器、客户端分别是哪个版本的?我经常出现

都是最新版本啊。又更新就更新。而且我还用了他免费的公共服务器备份几个经常在不同机器修改的文档。都没出过你说的问题。我现在的电脑上的客户端就同时连接三个服务器,一个seafile免费的公共服务器,一个公司NAS上布的服务端。一个自己家里NAS上布的服务端。都是最新版本。没出过丢失的问题。这样用了有两三年了吧。

网友:
公司在用SVN,每年换一个硬盘做保存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