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RS2092典型电路的两点疑问?

楼主(2017-07-18):
1、红圈中的0.1uF和1R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2、如何减小,功率MOS管导通时,电源输出电流突然变大,电源线性效果变差,导致电压的波动,电源波动对2092的影响?

网友:
没有用过2092,但试着回答一下:RC用于吸收电源轨上的纹波。对于D类功放,由于PWM频率会达到384kHz左右,因此需要额外加入高频的退耦电路。要降低电源波动对功放的影响,可以考虑如下方法:1.电源退耦电容要用100pF,1000pF,103,104,100uF,1000uF等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退耦。并且电容应尽量靠近MOS部分,因为此处电流波动最大。2.如有必要,应考虑在电源轨加共模电感抑制功放产生的纹波3.配套的电源,应稳定可靠,功率要留有足够余量。据我所知,2092最难的部分是电源。常常出现满功率7*24小时烧机后电源挂掉造成功放挂了。

网友:
加大容量高频电容,可以平滑滤波

网友(2018-01-28):
超声波 换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