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SB和PS2能互转的转换器?

楼主(2017-07-18):
如题,有一个键盘有点特殊功能,电脑通过PS2接口给键盘发送数据设置特殊功能,出差的时候带笔记本,笔记本没有PS2口,所以想找个USB转PS2的转换器,
在网上找了找USB转PS2转换器基本都是只支持PS2转USB的,不知道有没有能互转的?

网友A:
PS2转USB的只是转接口,没有芯片,要求USB的键盘或鼠标本身带有PS2处理能力;
PS2是低速接口,不支持PNP,因此无法转为USB口

网友B:
你是键盘是PS2的吧,想要接到笔记本的USB上使用是吗?
如果是,x宝就有

网友C:
你这样即使转换后, 笔记本端看到的也是一个标准的USB HID设备, 而不是PS2设备, 无法直接发送PS2的特殊命令.
你只能用一个USB单片机定制一个.

网友:
单片机单片机

网友:
在淘宝上搜“usb转ps2带芯片”usb转ps2带芯片

网友D:
有的,可以买一个试试。

ps:插入图片。

网友E:
好像有4位单片机转换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转USB的只是转接口,没有芯片,要求USB的键盘或鼠标本身带有PS2处理能力;
PS2是低速接口,不支持PNP, ...

我的需求是笔记本的USB接口接PS2的键盘,网上买的USB转PS2线是可以的,
我还有个特殊需求就是需要通过USB口给PS2键盘发数据,这样网上买的USB转PS2线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键盘是PS2的吧,想要接到笔记本的USB上使用是吗?
如果是,x宝就有

买了,网上买的都是只支持PS2转USB,不支持USB转PS2,我需要USB转PS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即使转换后, 笔记本端看到的也是一个标准的USB HID设备, 而不是PS2设备, 无法直接发送PS2的特殊命令. ...

对,应该就是你说的这样子,确实没办法发送PS2的特殊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可以买一个试试。

ps:插入图片。

买了一个类似的,只能PS2转USB,不能USB转PS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4位单片机转换方案的

嗯,看来是买不到了,只能自己搞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