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 FOC电机库各版本源代码开放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7-07-18):
现在要着手研究ST 的FOC电机库,但版本太多,对各个版本都做比较实在花时间,特来坛子里问问:
在ST 现有的FOC库版本中,不知道哪一个版本的源代码开放程度最高,想从这个版本入手,谢谢。

楼主:
Oh,No....
咋就没人呢?

网友A:
现在是4.3吧,上官网下载啊。核心的都打包了。如果只是应用,完全够了。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70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4.3吧,上官网下载啊。核心的都打包了。如果只是应用,完全够了。

是用来学习的,参考后,打算自己写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7060-1-1.html

这个可以,谢谢。

网友C:
好像ST没有给出无刷电机方波控制的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ST没有给出无刷电机方波控制的源代码

这个不在意了,重点在PMSM的FOC部分......

网友D:
4.3的,现在去官网下载。

基于STSTM32方波的,ST只有应用笔记里面的应用代码,没有类似库这样的SDK。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的,现在去官网下载。

基于STSTM32方波的,ST只有应用笔记里面的应用代码,没有类似库这样的SDK。 ...

我看2.0版本的算法开放程度也挺高的呀,4.2就不行了,基本上都封装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2.0版本的算法开放程度也挺高的呀,4.2就不行了,基本上都封装起来了。 ...

其实都一样,只是后来增加了HFI,观察器做了优化,还有STMotorProfiler功能,这些2.0本身就没有的是打包了的,对你正常了解算法使用不影响。
2.0的FOC库用来做带Hall的应用还行,做无Hall的还是差一些的。

我叫你去官网下的是4.3,不是4.2。在官网下的4.2只有web版本,你要找到Confidential版本,才是开放中间层的。官网4.3 SDK将web版本和Confidential版本统一了,都叫4.3,你可以理解为现在官网的4.3web就是以前的4.3Confidential版本,该给的都给了。不该给你的都没给,给了跟ST MCU就没啥关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都一样,只是后来增加了HFI,观察器做了优化,还有STMotorProfiler功能,这些2.0本身就没有的是打包 ...

朋友,V4.3支持位置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V4.3支持位置环吗?

我看了下,只有转矩环和速度环,不支持位置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只有转矩环和速度环,不支持位置控制。

嗯 之前用过ST 2.0的库跑速度环,用ST做电机控制的都是自己写位置环,看来还是老样子

网友F(2019-05-27):
最近在做毕设也需要自己重写FOC,理论看过很多次,但没有用代码实现过,想问下楼主请教下经验,怎么能够快速掌握FOC代码的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近在做毕设也需要自己重写FOC,理论看过很多次,但没有用代码实现过,想问下楼主请教下经验,怎么能够快 ...

找完整版本的库,详细的看一遍实现过程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找完整版本的库,详细的看一遍实现过程就可以了

现在我用的是MCSDK_v5.3.3-Full,这个版本的库可以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慢慢看吧

网友(2019-09-23):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用的是MCSDK_v5.3.3-Full,这个版本的库可以吗?

你好 能不能上传MCSDK_v5.3.3-Full 这个版本的软件啊?

网友(2022-06-05):
foc2.0比较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