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给stm32f407下载程序时有时提示Failed to execute RAMcoade for...

楼主(2017-07-19):
见下图,板子有时就下载不进去了,换了其他几个也提示一样。怀疑的Jlink有问题。但是多试几次,多插拔下下载线,过几分钟就全部可以下载了。这说明下载器又好了?
我使用SWD方式下载,使用了这个几个管脚:SWDIO,SWCLK,RST,VCC,GND。【仿真器插入板子,板子复位,即复位电路工作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位遇到过。

网友A:
1,设置一个较慢的通讯速度试下。
2,我试过一种现象,同样的目标板,若SWD,SWC没有上拉电阻,V8可以连接,V9不行,得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置一个较慢的通讯速度试下。
2,我试过一种现象,同样的目标板,若SWD,SWC没有上拉电阻,V8可以连接, ...

1、现在的速度是Auto
2、SWDIO加了10K上拉,SWCLK加了10K下拉。

网友:
看下你板子的复位,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设置一个较慢的通讯速度试下。
2,我试过一种现象,同样的目标板,若SWD,SWC没有上拉电阻,V8可以连接, ...

我的v9,接103没问题,但是同样的swd电路,用在407上,如果使用整片擦除,则需要等待至少20秒才能成功,如果按照扇区就很快。相同容量的103,整片擦除也只需要不到1秒就可以了。这个有没有建议?

网友:
sclk  10K上拉试试

网友C:
今天可能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在一个复杂高度环境下,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但是最后关闭它也还是继续出问题。
刚开始使用中正常,但是突然出现不稳定,JTAG/SWD模式找不到器件,找器件困难,几次才能找到一次,但是还有:偶尔找到的器件,下载中大约1/5能完成下载,剩下4/5都是下载到一半不行了,突然丢失。然后:换JlinkV9,换20Pin排线,焊接掉JlinkV9的供电,重装Keil都不能解决问题。
最后居然是:更换了USB线,程序下载成功率大大提高~~~,这个日后一定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v9,接103没问题,但是同样的swd电路,用在407上,如果使用整片擦除,则需要等待至少20秒才能成功,如 ...

换个Jlink软件试试吧

我现在使用6.12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可能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在一个复杂高度环境下,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但是最后关闭它也还是继续出 ...

换了好几根线,还是一样的

楼主:
程序都下载完毕了,但是又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都下载完毕了,但是又提示:

看图应该是 VerifyCRC失败,这个校验是加载CRC检验代码到RAM运行。
那么可以手动点program,完成后再Verif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v9,接103没问题,但是同样的swd电路,用在407上,如果使用整片擦除,则需要等待至少20秒才能成功,如 ...

抱歉,这个我也不懂, 会不会是通讯不佳,速率被降频了,或是之前芯片有程序,操作时会自动首先unsecure(有弹窗提示)。

网友:
慢慢来,就那几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