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2104做的全桥驱动

楼主(2017-07-19):
我做了一个用2片IR2104的驱动场管IRF540的全桥电路,右边那一路的驱动芯片发烫(只加个12v电源给IR2104供电就发烫,还没加驱动信号),加上场管就发烫,拆了场管就不烫,拆了场管,加上驱动信号发现只有低端有输出波形对,高端波形不对,希望大神讲解一下,谢谢,原理图PCB见附件

网友A:
boot电路不能100%占空比导通的, 否则上端驱动电压会不够, 管子会发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电路不能100%占空比导通的, 否则上端驱动电压会不够, 管子会发烫的

你好,我的是还没加上驱动信号,只是加了个2104的12V供电电压之后2104就发烫,我测了一下,好像是右边的低端场管通了,下面那个场管测DS电阻只有30多K了,高端的场管正常,但是我换了全新场管还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大神来说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是还没加上驱动信号,只是加了个2104的12V供电电压之后2104就发烫,我测了一下,好像是右边的 ...

“我的是还没加上驱动信号”是指驱动是一个直流电平吗?

网友C:
你sd直接高电平,没加信号IN就是低电平。LO输出高电平的。下面的mos管直接导通了。你试着去掉sd的上拉电阻看还烫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还没加上驱动信号”是指驱动是一个直流电平吗?

不是,是IR2104只加个电源电压,驱动信号还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sd直接高电平,没加信号IN就是低电平。LO输出高电平的。下面的mos管直接导通了。你试着去掉sd的上拉电阻 ...

但是为什么前面一个管子同样状况下不会烫呢,我板子现在不在身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前面一个管子同样状况下不会烫呢,我板子现在不在身边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你测试下右上的mos是不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你测试下右上的mos是不是导通的?

c测了DS的电阻是30K左右,另一路正确的是几十M,说明了有问题的场管导通了,但是换了场管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前几天用国产驱动EG3013的时候也发现了,在输入端给了PWM信号的时候,没焊MOS管子的时候上桥臂是没有驱动信号的,只有下桥臂有,把管子焊全,一切正常再没有深究

网友:
初步看了下电路。楼主驱动器采用的C1、C2自举电容太小了,使上边桥MOSFET的栅极驱动不足(甚至工作在放大区),会导致发烫等问题。
具体请楼主查一下驱动器应用手册,选用合适的自举电容。按典型推荐值选取,一般估计在10uF左右即可。

网友(2018-05-06):
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