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完全关断,输出端依然有个小电压,为什么?

楼主(2017-07-19):
采用一个模拟开关,对电池进行电源选通,电池电压3V,在按键闭合时,模拟开关应该处于关断状态,按我的理解,输出应该为0V,但是实测输出端VDD_NRF存在个小电压,约为0.5V,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你用一个1K电阻把C12放电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个1K电阻把C12放电再看看

现象是:直接用2个线把按键两端短起来,断开电池,测得输出电压0.067,接上电池(按键还是被短接),电压慢慢往0.3~0.5左右增加并稳定。

网友:
VDD_NRF那端接什么器件没?
这颗IC我没用过,以前我用过一个mos管做开关,mos关闭时其实有很小的漏电流,可能是1uA,如果外面加大电阻,就可能在电阻上有不小的压降。

网友:
有没看过手册,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如果有半导体器件在的话基本上有个0.5V左右的电压也正常的

网友:
漏电。几十ua到几十na

网友:
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所致,这个漏电流比大部分三极管的Icbo要大,和整流管差不多级别。

网友B:
4楼说的没错,有微弱的漏电流下,你搭在上面的万用表就成了一个电阻了,会产生电压。

楼主:
技术文档上给的漏电流是1~10nA,所以感觉这个电压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没错,有微弱的漏电流下,你搭在上面的万用表就成了一个电阻了,会产生电压。 ...

示波器也能测得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也能测得到的

示波器也有内阻的,好像是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也有内阻的,好像是1M

估计还是漏电流导致的,我在VDD_NRF和GND直接接个330k的电阻,就消除了这个虚高的电压。

网友(2020-10-18):
最近用ts5a3166这个模拟开关,导通的时候是纳秒级的,关断的时候居然有10us的的下降沿,很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