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 usb 控制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7-07-19):
usb收到GetReport后,我在准备数据,然后返回了一个USB_NOT_READY。
怎么样可以当我数据准备好的时候,直接把数据发送,不需要再等待下一个GetReport呢?

网友:
好像没有办法吧,USB中永远是Host来发起

网友:
主从通信  点到你你才能说话

网友A:
不是你发 是你可以预先把数据准备好 点到了硬件自然会给你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发 是你可以预先把数据准备好 点到了硬件自然会给你发

不好意思,一直没空看,回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抓包可能是用哪种传输方式实现的呢?

这个是公司一个比较久的usb密码键盘,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现在想要升级成stm32芯片,但是上位机驱动要用原来的。
他发送命令之后会等待获取密码,这边他倒是当密码输入完毕之后,数据就可以直接获取,不需要等待下一个getre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没空看,回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键盘通信快一点慢一点有差别么。 假设10MS中断传输, 差一个节拍也就10M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没空看,回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久没搞过USB了,细节记不清。

网友:
這是控制傳輸,不是中斷傳輸,隨時可傳,只受hid封包數限制吧,如果是全速,傳輸速度可以到64KB/S.

网友B:
至於IN封包回送電腦端,以協議來說,足足可卡2,3秒沒問題,實際我也試過(也是剛好程式有BUG才發現可以卡這麼久,哈哈),你的運算應該不會需要這麼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於IN封包回送電腦端,以協議來說,足足可卡2,3秒沒問題,實際我也試過(也是剛好程式有BUG才發現可以卡這麼久 ...

需要等待键盘的返回,不是需要准备那么的数据。
那怎么样可以卡2,3秒呢?
我试的都是不回NAK的话,就直接失败了。。

网友B:
當然要回NAK阿,之後PC端會一直要求數據阿,如果一直回NAK太久都沒返回數據,電腦端就會出現錯誤,這段時間有好幾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要回NAK阿,之後PC端會一直要求數據阿,如果一直回NAK太久都沒返回數據,電腦端就會出現錯誤,這段時間有好 ...

那我应该怎么样在回NAK后,再把数据返回给PC?
现在是我回了NAK后,PC端就不理我,然后我只能在他5s后给下一个GETREPORT的时候,我才能返回数据了。
或者是我传递数据的方式有问题?
刚接触这块,还是不太了解。

网友:
usb是一個標準的協議,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肯定是程式有問題,看過usb協議分析儀的資料嗎?

网友B:
nak意思就是device暫時沒空,是一個很重要的同步機制,不可能你回了之後電腦就不理妳,最好還是用協議分析儀看下你和pc溝通的過程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B:
電腦端的協議分析軟體看不到細部的東西,最好是硬體的usb協議分析儀來查,很容易就看出是哪裡出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腦端的協議分析軟體看不到細部的東西,最好是硬體的usb協議分析儀來查,很容易就看出是哪裡出問題了!! ...

硬件的好贵,beagle USB 12只能分析全速的,都要3000RM啊。。。

群里好像有人研究开源的USB协议分析仪,期待啊

网友:
全速的便宜,可以接個全速的hub降速來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k意思就是device暫時沒空,是一個很重要的同步機制,不可能你回了之後電腦就不理妳,最好還是用協議分析儀看 ...

应该是我说的不对。
是回NAK后,电脑就只会在5s后再一次发送getreport了。
我现在的程序,只能在获得getreport后才能返回数据。
那我如何在回NAK后,准备好数据了,直接发送数据给电脑,而不想等到电脑给我下一个getrepor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说的不对。
是回NAK后,电脑就只会在5s后再一次发送getreport了。
我现在的程序,只能在获得getr ...

usb協議是底層的系統在執行的,你說的情況不可能會發生,除非usb底層出問題,因為這是屬於usb協議的部份,如果你發"NAK"是在GET_REPORT的 "IN"封包回應的,依照USB協議,驅動會找機會再發"IN"封包,但不太可能5秒後才重發,所以要你找個協議分析儀來妳的程序哪裡出問題,有可能電腦已經發出N的封包只是你看不到,電腦端的協議軟體也看不到的,一般來說,電腦出問題的機率不大,99.99%是你的裝置程序出問題!

网友:
還有一個重要觀念,USB是主從協議,你的裝置屬於從端,主端主動與從端連絡,從端才能收發數據,而USB協議早就考慮到主從兩邊效率快慢的問題,所以才有"NAK"封包,"NAK"就是來處理裝置端暫時沒有準備好數據,例如,FLASH燒錄,當FLASH在清除時需要時間,而電腦端並不知道你要處理多久,而裝置端等待FLASH清除時也無法收取電腦端的數據,這時就可回應"NAK",電腦端會等待一段時間再發送封包傳送數據,而裝置端的作法就是在FLASH清除完成前,設置USB寄存器相關端點回應NAK,這是硬體自動處理的,軟體並不需要干預,等FLASH清除完成可以接收數據時,裝置再把相關的端點可接收標誌位設定,等電腦傳來數據,裝置的硬件會自動接收並設定已接收標誌位來通知軟件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協議是底層的系統在執行的,你說的情況不可能會發生,除非usb底層出問題,因為這是屬於usb協議的部份,如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