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VADO 如何将32位数据拆分送两个16位乘法器

楼主(2017-07-19):
那个.v 文件是只读,没法改。别的地方又找不到修改的地方

网友:
手动分配呗,连线肯定可以自己改吧

网友:
总线分支符号,我没那个环境。只有他哥哥ISE

楼主:
找了一个下午都没找到方法

楼主:
先这样试试看。

懂的师傅教一下啊。FPGA比STM32好玩多了

楼主:
module adc_cnt
(
dds_dat,
clk,
sin,
csin,
clk_out
);

input [31:0]dds_dat;
input clk;
output [13:0]sin;
output [13:0]csin;
output clk_out;

wire [31:0]dds_dat;
wire clk;
wire [13:0]sin;
wire [13:0]csin;
wire clk_out;

assign dds_dat [13:0] = sin [13:0];
assign dds_dat[27:14]  =  csin [13:0];
assign clk = clk_out;

endmodule

这个生成的是不是直接连线吗,怎么仿真的时候这个模块没有数据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