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硬盘上的那种D型4P的电源接口,学名叫什么呀?

楼主(2017-07-19):
老硬盘上的那种D型4P的电源接口,学名叫什么呀?

我想找同样形式的 3P 和 2P的接头和座子的供应商。但不知道这个名字,搜不到相关信息。

老硬盘上的那种接口,网上俗称 大4P,这个肯定不是标准名字,找不到更具体的信息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硬盘电源D口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源D口插头。

qiufeng,我想找的是3P和 2P的

硬盘电源D口插头,只能找到4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qiufeng,我想找的是3P和 2P的

硬盘电源D口插头,只能找到4P的

刚才没注意看内容,看看大田宫插头吧。

网友A:
63080 CF 2P3P4P5P6P9P12P15P防AMP连接器PC焊板整套电梯专用插头。

大二三四P(5.08mm)2P3P4P直脚 焊板插板式 电脑条形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080 CF 2P3P4P5P6P9P12P15P防AMP连接器PC焊板整套电梯专用插头。

谢谢qiufeng
你发的第二张图片就是我想要的端子

但这个有更具体的信息吗?图片上没有型号和厂家,搜不到呀

网友:
好多公司都有  线间连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qiufeng
你发的第二张图片就是我想要的端子

红星电业

网友:
莫士接口,Molex 8981,amp就有。可以上rs 的插头类别中选择。

网友:
D口插头

网友:
赛格随便找有一堆线的档口,都可以给你做这种线头线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