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时不时遇到VCC和GND 短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7-07-19):
STM8,批量用,时不时遇到VCC和GND短路(电阻2-100欧都有可能),然后也发现某些IO口(如RX ,tx)对GND也短路。
也做过实验,高压烧掉IO口,VCC和GND确实也会短路。但使用中也不会有高压啊,IO有这么脆弱吗  还是还有别的原因?
我总不能IO口都得加TVS管吧?当年用这么多51,AVR也没见这样啊。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只是STM8坏了,其他器件都好的???

网友:
不要买散新货,我不次买了一批,说是散新的,我还搞不懂散新是什么东东,结果发现1000个里有20多个VCC和GND相通的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 EMC 没做好的结果 ,,,,,,

网友C:
新货来的时候必须测试,买个测试座吧!另外得排除焊接时的问题。

网友:
焊接也有可能,助焊剂腐蚀  造成短路  上电后热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是STM8坏了,其他器件都好的???

是的。只是STM8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货来的时候必须测试,买个测试座吧!另外得排除焊接时的问题。

批量生产的时候出现,比如1000个有3-5个这样子的。 不可能一个个IC测试的。 只能贴片好的电路板测试

楼主:
出问题的情况一般是这样

开始还能烧录程序的,上电就出问题  然后测量VCC gnd短路。换个STM8  重新烧录  测试 ok!

难道STM8 有个体差异 还是咋的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 EMC 没做好的结果 ,,,,,,

就个简单的测量直流电压,数码管显示。不用考虑什么EMC吧

网友D:
拆机翻新可能性比较大,估计翻新镀锡时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翻新可能性比较大,估计翻新镀锡时烫坏了

但是可以正常烧录程序哦。 上电了才不行。
也就是说 ,没烧录的时候  GND VCC没有短路。烧录了 ,上电测试才出现短路

网友:
我用过一批有百分之一左右的程序写不进去

网友:
工艺越先进,电压越低,对电压越敏感。  对电路的要求越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 EMC 没做好的结果 ,,,,,,

EMC没做好,会烧主芯片吗?
这是个什么原理,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EMC没做好,会烧主芯片吗?
这是个什么原理,能解释一下吗?

静电烧io口

楼主:
那以前用好几年的51,AVR从来没有烧IO的情况,什么静电 手摸啊。随便摸。都没见坏过。难道STM8真脆弱?
  百度搜索 也满有人说这个情况。STM32也有这个情况!
各位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难道很少人遇到这情况?

网友:
买到次品或拆机货了。

网友:
ST的单片机IO口确实是比较弱的,容易坏。

网友F:
你的下载程序用的io口,或串口或SWD,是不是裸的,裸的意思是,不串任何电阻,也不上下拉,也没有ESD防护。如果是这样,烧芯片就不奇怪了,上电后,手指一碰就坏,排线(注意是排线)带电插拔一次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下载程序用的io口,或串口或SWD,是不是裸的,裸的意思是,不串任何电阻,也不上下拉,也没有ESD防护。 ...

就裸的,但是这样从来没有烧坏IC,只是把烧录器烧死机。重新拔插烧录器即可。
我的是烧录可以,移走烧录器后,电路板上电测试(12v供电LDO转3.3v给单片机而已,其他IO没有和外部电源连接),就这样可能就会把电路板里面的STM8搞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裸的,但是这样从来没有烧坏IC,只是把烧录器烧死机。重新拔插烧录器即可。
我的是烧录可以,移走烧录 ...

如果移走的时候,未断电,那就是移走的时候烧掉的。

网友G:
换稳压IC,LDO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移走的时候,未断电,那就是移走的时候烧掉的。

电路板在烧录的时候,只有烧录器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哦。 烧完,拿掉烧录器 这样也会吧单片机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稳压IC,LDO型号吧

按理 就算LDO不好,也只是造成VCC gnd短路吧,  但是有些IO也会对GND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在烧录的时候,只有烧录器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哦。 烧完,拿掉烧录器 这样也会吧单片机打坏? ...

会,要先断电 再拿掉烧录器

网友H:
可能性有,但没那么脆弱。大批量坏掉估计还有其它原因。通常芯片过4KW ESD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以前用好几年的51,AVR从来没有烧IO的情况,什么静电 手摸啊。随便摸。都没见坏过。难道STM8真脆弱?

本人业余时间  也用到STM8给客户  批量 10多个产品,从没发现这个问题,这个跟STM8没关系,建议楼主将测试过程贴上来或者直接换供应商,都量产了,就不要买散货了,找个正规的渠道商的   这个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性有,但没那么脆弱。大批量坏掉估计还有其它原因。通常芯片过4KW ESD没问题 ...

千分之3不良率

楼主:
搞得我都想换最近出的N76E003喽。看这个芯片性价比超高

网友:
有可能是散片,不知道你们生产的时候会不会进行烘烤呢?
我买过500片散货,就算烘烤了,也会有十几片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带电插拔是可能会把芯片搞坏的,一般是连接好再上电,先关电再断开,我用jlink和编程座给芯片写程序还不嫌麻烦用脚本上下电,下载时间也增加了些,但是保证不要坏

网友:
  哎~~~ 便宜货,不省心,,,,

网友:
这几年用了也不少了,但楼主的情况只有一次老板扫淘宝便宜货中招过一次而已,小心翻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