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使能端的3.3v输出的ldo

楼主(2017-07-19):
求推荐带使能端的3.3v输出的ldo,要求输入最大能到12V,输出电流大于200ma,带使能端,3.3v固定输出,价格低一点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大哥,你是来搞笑的吧?压差都快9V了你还用LDO,上DCDC吧,也有控制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是来搞笑的吧?压差都快9V了你还用LDO,上DCDC吧,也有控制脚的。

呵呵 我就是没找到就过来问问呢

dc-dc,2596太大了,正在找小尺寸的呢

网友B:
sp3819   我在大量使用,16V  500mA,

网友:
tps552200,同步降压

网友C:
拼错了,是tps5622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拼错了,是tps562200

有原理图吗

网友:
TPS562200,是开关型的,如果担心干扰的话,就用TPS562208,价格1毛美金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3819   我在大量使用,16V  500mA,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