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 开贴研究时间同步和跳频通信方法

楼主(2017-07-19):
这两个月有个做跳频算法的项目,初步目标是实现 点对点跳频。 跳频算法的基础是实现时间同步。
查了不少资料,总结下几种时间同步算法:
1. RBS(Reference Broadcast Synchronization),是receiver-receiver同步法。参考节点发送广播消息,假设其他节点同时收到广播消息,然后记录该点的时间,之后接收节点通过消息交换他们的时间点,通过比较和计算(建立差异时间表),达到高度精确时钟同步。
2. TPSN(Timing-Sync Protocol for Sensor Networks)。分别两步:①层次发现阶段: 根节点标记为level0,通过广播,分别让下个节点level+1 ②各个节点根据自身level,与上级节点进行时间同步。
3. Tiny-sync / Mini-sync / LTS / DMTS 待研究。

关于跳频算法,大家可以参考OPENWSN的一些思路,上网址:https://openwsn.atlassian.net/wiki/
OPENWSN跳频算法原理描述:

关于其他资料,整理后上传!

网友:
蓝牙上的跳频做的就不错
还可以加上功率控制

网友:
看过蓝牙的内部机制,机制有点复杂也很不错。对做跳频很有帮助。

网友:
关注,跳频机制

网友A:
我有一对2.4g.模块   以固定频率通信   偶尔就会出现通信不上   重启都没用  不像程序死机   是不是没有跳频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对2.4g.模块   以固定频率通信   偶尔就会出现通信不上   重启都没用  不像程序死机   是不是没有跳 ...

看起来应该是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频偏

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应该是频偏

能细说么

网友:
楼主的硬件基础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ftsp时间同步没有考虑么

网友:
很感兴趣,不知道LZ弄的怎么样了。

楼主(2017-08-25):
最近比较忙,被拉去做别的事了,但是还是有点成果,以下是使用TPSN算法的效果。
三个节点的同步效果,误差在1ms以内(300us左右)

网友:
这个好东西,  能不能开源出来看一下。

网友C:
楼主是自己做跳频物理层算法,还是用现成了芯片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自己做跳频物理层算法,还是用现成了芯片实现?

是物理层算法,基础是实现时间同步。 然后再设计跳频序列

网友(2017-12-28):
不错的资料 09年玩过 2.4G 回头看看 那时做的太渣了

网友:
有项目用到,关注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