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RS232通信辐射出来的波形--当然是使用万能的STM32

楼主(2017-07-19):
方法A:打算用一个线圈接收辐射信号,通过STM32的ADC采集波形 ,然后再分析波形。

方法B:线圈接收到的辐射信号,比较器整形后通过STM32的数字IO口采集电平。

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行的方法,欢迎指导,奉上88莫元,讨个吉利。。。

我想的方法 只是用来临时检测辐射情况,是不是很LOW ? 当然跟EMC实验室没法比, 也没有专业的仪器。
欢迎拍砖,下手不要太重哦。。。。

楼主:
232通信的波特率 都不会太高,4800到115200都有可能。

楼主:
RS232通信电平是12V左右,辐射应该不小吧。

网友:
线圈接收辐射信号,用运放放大,然后通过STM32的ADC采集

网友:
就临时的话,当年我们硬件工程师将示波器一个测试探针换成了自己用同轴线的外屏蔽做的线圈同样可以临时做出测试额

网友:
牛!
RS232通信时,RX TX损耗了多少电流?
就是通信时电流多大,没通信时电流又有多大?通信高电平电流多大,低电平又多大?

网友:
搞赌##机#作弊的?

网友:
隔壁电脑的电源EMC 一干扰, STM32啥都收不到;

非接触捕获232的数据, 就好似大海捞针;  分不清那些是信号,那些是干扰

网友:
这种项目看了好几年了,不知道目的是啥。

网友A:
赌博机作弊的,拦截微型打印机的内容,然后就相当于看了底牌

楼主:
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线圈?

楼主:
7楼和10楼的兄弟 果然都是老司机,南方一个老板 要求我做生产线的接口辐射检测,原来我还纳闷:生产线有点辐射怕什么呀,没想到可能生产FEI FA的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赌博机作弊的,拦截微型打印机的内容,然后就相当于看了底牌

兄弟 果然是老司机,
请问 线圈等模拟电路需要注意哪些东西呢?
欢迎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开价高的话,你可以尝试下,如果给个万儿八千的,就别弄了

人降低点自我品味,也不是不行,只是价码别太低

楼主(2017-10-19):
看来只能到做EMC的暗室去测量啦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下IC感应卡的远离,就是相近线圈感应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