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RFID读写器,读写距离1m

楼主(2017-07-19):
   哪位用过读写距离1m以内的RFID读写器,1000套的价格200大洋左右。

网友A:
RFID是哪种RFID 125K  13.56M  915M 2.4G?

网友B:
距离应该不是问题,听说过几米距离的rfid,员工打卡用的,已经量产,属于有源卡好像,但价格就不清楚了。应该可以找到成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ID是哪种RFID 125K  13.56M  915M 2.4G?

915M 2.4G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应该不是问题,听说过几米距离的rfid,员工打卡用的,已经量产,属于有源卡好像,但价格就不清楚了。应 ...

看了一些,都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距离应该不是问题,听说过几米距离的rfid,员工打卡用的,已经量产,属于有源卡好像,但价格就不清楚了。应 ...

1M 的一班是指无源卡。 价格也便宜, 卡维护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