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AD画很小的板产生PCB文件很大,怎样破?

楼主(2017-07-19):
用AD画了一块很小的板,但用到True Type Fonts字体,产生PCB文件很大。如果Embed TrueType fonts 这一项不打勾,产生
的PCB文件就很小了,但怕对方打开我的PCB文件会文字会显示乱码,怎么搞才行

网友:
多大,硬盘放不下吗?

楼主:
不大,十几M。

楼主:
如果生成Gerber文件,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如果是国内加工,一般字体可以不用加入字体;
要是不确定对方的情况可以用图片转换为文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请问一下,如果生成Gerber文件,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

网友:
少用中文字体,我不信英文,别人打开会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请问一下,如果生成Gerber文件,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吗?

生成Gerber不含字体,文件自然就小了,试一下不就知道

网友A:
Gerber可以解决
字不多的话就转成图片吧

网友:
转gerber就可以了   一般文件大 是因为带了3D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可以解决
字不多的话就转成图片吧

谢谢,怎样转为图片

网友:
gerber很小,不怕你任何字体

楼主:
谢谢,我决定学习用gerber

网友:
应该是有中文的原因

网友:
先取消,再保存,中文后面也看到的。没问题的,最好就是到处gerber文件,大小就没关系了

网友:
别用ad了,就这个样子,占资源有多 又卡

网友(2017-10-18):
ad去掉文件加载字体,就剩下几百k了

网友:
AD的PCB文件压缩比很高的,所以我习惯发文件之前压缩一下,文件可以减小很多。
另外,AD的文件大小跟栅格设置和敷铜设置也大有关系。合理设置可以小很多,也方便提高查错和敷铜操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