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不接120R电平异常及共模电压尖峰问题

楼主(2017-07-19):
使用NXP的STM32C8T6 + TJA1050T做了个CAN电路,遇到了两个问题。

电路结构:

非常简单,TJA1050的TXD、RXD直连单片机CAN_TX和CAN_RX,输出侧CAN_H和CAN_L开路,没加任何保护器件。

问题一:

不接任何其他CAN节点,单片机不发送数据,使用示波器探头(10MΩ)对GND测量:CAN_H = 4.2V,CAN_L = 0.7V,电压异常,此时TXD = 3.3V,这也不是正确的显性电平(CAN_H = 3.5V,CAN_L = 1.5V)。
在CAN_H和CAN_L之间接入120R电阻,电平正常,不通讯时CAN_H和CAN_L等于2.5V。

参考1050内部图,TXD为高电平时,上下拉的MOS管不导通,CAN_H和CAN_L应能被0.5Vcc钳位在2.5V,但我测量多台样机都是存在这种异常电压的情况。

问题二:
CAN总线接10个节点,在第一个节点和最远端节点的TJA1050的CAN_H和CAN_L引脚间焊接120R电阻,使用30cm长网线作为连接线,通讯速率500Kbits,通讯时存在共模尖峰。
这个尖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使用NXP的STM32C8T6?
看一下1050的参考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NXP的STM32C8T6?
看一下1050的参考电路吧?

具有还有个这么详细的中文文档,非常感谢,马上看看。

至于那个NXP的STM32……其实我一开始是写“使用NXP的TJA1050T”,后来想想,要把主控也写上,于是就变成了“使用NXP的STM32C8T6 + TJA1050T ”

楼主:
按照这个电路图,补上47nF电容后,问题二的干扰消失了。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