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温度传感器采集方案:分压还是运放?

楼主(2017-07-19):
没用过NTC温度传感器,现在项目要用。
网上找了下采集方案,常见的大概两种,一种是分压方案,一种是使用运放。

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请分享下这两种方案的区别/优缺点,谢谢了。

网友A:
运放适合输入阻抗低的adc,一般常用ntc是10k的,直接和10k电阻分压后已经带不动任何单片机adc了,必须接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适合输入阻抗低的adc,一般常用ntc是10k的,直接和10k电阻分压后已经带不动任何单片机adc了,必须接个 ...

但是我看到网上,噢,还有开发板上,好多都是直接用电阻分压滴呀?
另外,接运放的话,我接成电压跟随器可以吗?

网友B:
10K就带不动,单片机就该扔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K就带不动,单片机就该扔垃圾桶了。

一些高速精密adc输入阻抗都比较低。

网友:
用NTC接入单片机AD口的话,直接电阻分压,不需要多此一举的运放电路的。

网友C:
avr的ad输入阻抗是1M左右,stm32的ad输入是50k还是100k忘记了。你可以根据选择的ntc,决定是否采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的ad输入阻抗是1M左右,stm32的ad输入是50k还是100k忘记了。你可以根据选择的ntc,决定是否采用运放。 ...

NTC是10K的。

网友:
一直都是用分压电阻...

网友:
电阻分压足够了,稳定点加个电容。

网友:
NTC一般都是2K以上,大多是5K、10K、20K、50K、100K,直接电阻分压进单片机就得了,AD设成高阻就好。只有PT100这类低阻的才用得上运放

网友:
一直都是分压以后用单片机自己带的ADC采集,精度很高

楼上有位砖家真是好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初步方案就定电阻分压了。

网友D:
分辨率怎么保证?有没有人算过两端温度时候每变化一度电压才变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怎么保证?有没有人算过两端温度时候每变化一度电压才变多少?

所以就得跟据温区来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