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NY274开关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2017-07-19):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使用PI274开关芯片做一款电源, 两路输出  5V输出电流320MA   12V输出电流  200MA ,测试时空载是5V电压正常,12V输出偏高到20V  ,当在5V或者12V上加负载  负载加到40MA时 , 芯片会进入保护,5V的波形如图   ,此电路是成熟电路,之前有产品批量生产过 ! 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恭喜你买到了翻新货。TNY274这款芯片市面上的翻新货比例远远大于原厂货。因为只要一家生产这东西。而且这家的货很不好拿。所以你懂的。
而且如何识别正品给你个经验。千万别买激光打印丝印的。那种99%是翻新的。只有油漆丝印的那种才会是正品。

网友:
“此电路是成熟电路,之前有产品批量生产过 ”你这5V准了,12V跑到20V去了,难道变压器是新的?
换个老变压器试试?
像这种只有一个闭环的,一般12V不是很准,但也没有跑到20V去的理由啊,除非匝比错了。

网友:
总功率不到5W,用昂宝的25133,IC不到4毛钱,做全电压5W,性价比很高。如果要资料或IC样片,可以联系我。

网友:
注意查看线圈的相位是否错了,反激变成正激了。如果5V  12V绕组应当是同相的,看实际绕制的时候是不是同相,与初级应当是反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