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刚做的Altium Designer 生成Gerber文件的gif动画

楼主(2017-07-20):
(图片)

网友:
楼主大大的好人,学习了

网友A:
AD 制作gerber例程,

楼主是不是能出一个GIF教程。

网友B:
发现打赏没完成,再点了一次,还会自己做加法运算,10+10=20

网友:
谢谢,刚好需要

网友:
缺少钻孔表

楼主:
我刚刚上网查了下,http://www.cnblogs.com/mr-bike/p/3524222.html
这个应该是钻孔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制作gerber例程,

楼主是不是能出一个GIF教程。

你是问怎么生成gif动画吗?
用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纯根据后缀区分的文件识别度好低。

ARES这样的文件名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打赏没完成,再点了一次,还会自己做加法运算,10+10=20

O(∩_∩)O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论坛还有pcb打样业务时也学导出Gerber 后来不用操作就生疏了

网友:
gerber文件输出。

网友:
我出gerber的方式跟楼主一样!
有图的教程看着还是更直观!

网友:
不错,很直观,学习了

网友:
之前我也学习过,后来不用就全忘记了

网友:
高效简洁的教程,多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苦工作,为大家带来教程,我收下了。如果楼主能再出一个WORD文档或PDF文档的图文教程更好。

网友:
功德无量,谢谢楼主。一直不清楚gerber格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做板子几年了,貌似不了解也没关系,所以没有研究。

网友C:
LZ能否出个丝印负片的怎么弄,比如白底黑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否出个丝印负片的怎么弄,比如白底黑字

楼主是菜鸟,这个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各位大侠,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楼主动画中的格式比列怎么是2:4,一般默认都是2:5,我也一直是2:5 没出过问题,按这个视频出的gerber 正确否,有谁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画中的格式比列怎么是2:4,一般默认都是2:5,我也一直是2:5 没出过问题,按这个视频出的gerber 正 ...

一直按照2:4这个比例,在嘉立创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按照2:4这个比例,在嘉立创打样

哦,多谢指点,一般都按默认出了

网友:
动画教程

网友:
好,不得不顶,多谢楼主的付出.

楼主:
谁有Altium 17.1.6 的和谐文件

网友:
这个很好,方便了很多人。多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Gif做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好像少了一步

楼主:
少了哪一步。

网友E:
在Gerber里面生成钻孔文件那步,我是按照PDF来操作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Gerber里面生成钻孔文件那步,我是按照PDF来操作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需要。 ...

钻孔文件已经生成了

在这里还有要说得是,

由于嘉立创制版工艺中,keep-out-layer和机械层只能存在一个层,作为设计外框和挖槽。所以,当使用keep-out-layer画PCB外框时,机械层就不能勾选上。

我做的动画中,忘了去掉机械层Mechanial 1了,请大家注意。不过由于动画中的PCB板子未使用到机械层Mechanial 1,所以即使勾选中了机械层Mechanial 1也无妨。

网友F(2017-10-08):
我每次按2:4操作完后用CAM350打开,钻孔层都会出问题,钻孔比原PCB大很多。按2:5选就没问题   楼主能帮忙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每次按2:4操作完后用CAM350打开,钻孔层都会出问题,钻孔比原PCB大很多。按2:5选就没问题   楼主能帮忙解 ...

不是太清楚

网友:
能解释一下各个选项的意思吗?

网友:
http://www.eeskill.com/article/id/63407
这个教程和楼主的多一些选项;
Suppress leading zeroes 是什么意思呢?
包括未连接的中间层焊盘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610985-2-1.html  看该帖18楼(这个帖子,我之前看过,可是没有收藏,找了好久!!这次,一定要收藏了。)
引用前辈JQ_Lin的解答,回答你。
一、Suppress leading zeroes 和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这两个选项代表什么意思?

    长度单位和数据格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在确定长度单位和数据格式(例如2:4,即省略了小数点的六位数)后,坐标数据的首尾有空缺的位置均用“0”补齐。例如:
        X  0.055  Y  0.5        X000550Y005000
        X  0.75   Y  1.5        X007500Y015000
        X  7.85   Y  5.85       X078500Y058500
        X 10.5    Y 15          X105000Y150000
        X 15      Y  8.575      X150000Y085750
这样,补在前面的那些“0”——leading zeroes 可以称作“前补零”或“前导零”;补在后面的那些“0”——trailing zeroes 可以称作“后补零”或“跟随零”。
    我只是在近两天才从查到的英文含义和实际作用来这样称呼它们的,并不知道它们在实际工程中的专业术语,何况我的英文是半路学的,很垃圾。有不妥之处,以专业术语为准。

    如此表达坐标数据,数控设备(CNC)在没有小数点的情况下,能够很容易地识别这些数值。
    我们知道,在数控加工数据中,X、Y(或更多)轴坐标数据占有绝大部分的量。如此表达坐标数据,庞大复杂的项目,其Gerber文件的尺寸必将会变得很大很大。
    为了减小Gerber文件的尺寸,我们可以省略前面的那些“0”,以最后一位作为计数的基准;或者省略后面的那些“0”,以最前一位作为计数的基准。但必须向CNC声明,且绝对不能把前、后的“0”同时省略掉,否则,就让它找不到北了。

    省略前面的“0”:
                                X550Y5000
                                X7500Y15000
                                X78500Y58500
                                X105000Y150000
                                X150000Y85750
    省略后面的“0”:
                                X00055Y005
                                X0075Y015
                                X0785Y0585
                                X105Y15
                                X15Y08575
    可见,减小文件尺寸的程度取决于数据格式的设置和实际有效数据位的分布。
    当然,还有其它减小文件尺寸的设置项可选,例如,PROTEL的“Optimize change location commands”——在此略过。

    这样,以PROTEL为例,在生成Gerber数据文件时,就有了如何处理这些“0”的选项——Leading / Trailing Zeroes——是否省略前导零或后补零:
    Keep leading and trailing zeroes    保留前导零和后补零    (文件尺寸大)
    Suppress leading zeroes             省略前导零            (文件尺寸减小)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省略后补零            (文件尺寸减小)
    三者只能选其一。

    suppress    v.  镇_压, 平定; 查禁; 压制; 废止
在这里,译作“去除”、“禁止”或“省略”,应当都比较恰当吧。

网友:
MARK下动画截图

网友(2017-11-07):
动画做的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做GIF动画的工具很实用

网友:
楼主用心了,很实用

网友:
让不懂的一下子就会了 好

网友:
楼主的工作给在下解惑了,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已收藏,效果做的棒棒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每次按2:4操作完后用CAM350打开,钻孔层都会出问题,钻孔比原PCB大很多。按2:5选就没问题   楼主能帮忙解 ...

是因为布线文件和钻孔文件使用了不同的精度,比如布线文件是2:4,钻孔文件是2:5,就会发生你说的那种情况
我每次生成的光绘文件就是这样

网友(2017-12-21):
这个不错,下次打样可以直接用gerber文件了,感谢楼主

网友:
這個文件做的好

网友G:
搭车问下,我安装的AD10的精简版,怎样搞成中文的啊,英文实在有困难,哎
还有动画里面的选FORMAT里面的2:4是啥意思,我打开的时候显示默认的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下,我安装的AD10的精简版,怎样搞成中文的啊,英文实在有困难,哎
还有动画里面的选FORMAT里面的2:4 ...

网友:
不错,正好参考下,谢谢分亨!

网友(2018-04-19):
谢谢楼主,很形象生动;感谢!

网友(2018-12-26):
好像用outjob可以一步到位!

网友(2023-04-15):
没必要专门选一下2:4  全部默认就行了。

默认参数就是2:5

另外,导出的时候,机械层/keepout层最好注意一下,只选择自己使用的那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