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30x8容易“摸”坏,是不是ESD减低的原因?附图

楼主(2017-07-20):
样机遇到2次了,一次按键输入、一次屏线。换了就好了。
请教办法改善?

编辑说明:
去掉主题主观评价“坑”字

网友:
感觉STM32的ESD一直都不好,以前用F103也是很容易碰到电源对GND短路,或者IO对GND短路

网友:
确定是ESD吗?  ESD都是按照系统来界定的,大多问题和电路设计,PCB走线有关。

就单芯片本体而言,STM32的ESD性能只能说一般,谈不上多好,但也不会太坏。

网友A:
都说 ST 的芯片容易坏什么什么的,我们某个一个产品用的 STM32F030C6 ,几W片出去目前为止还没遇到一个芯片损坏的(定制的电表,交流电压和单片机不隔离,三线制时火线直接接单片机的地,工厂环境)!

现在很多厂家为了贪便宜,设计人员半瓶子醋,器件怎么便宜怎么来,布线走通就算,生产也是全程无品控,最后却把问题推到 ST 头上,也是好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 ST 的芯片容易坏什么什么的,我们某个一个产品用的 STM32F030C6 ,几W片出去目前为止还没遇到一个芯片 ...

设计人员的水平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但芯片本身确实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从我们的使用经验来看,ST的抗干扰能力算是比较差的,传统的AT的8051,AVR,PIC16XX,PIC18XX,MSP430F5XX,抗干扰这块感觉都比ST的要强。
但这只是一方面,就像你说的,我们也有用ST的片子做的装置,最终EMC这块都过4级,只是比较麻烦一些。
设计人员对芯片的抗干扰能力如果提前有底,在设计的时候注意防范,最终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人员的水平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但芯片本身确实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从我们的使用经验来看,ST的抗干扰 ...

这个我承认,比如用 PIC单片机过 EMC 就特别容易!

但,,,ST这么大的厂,能混到现在,ST的芯片出了那么多,绝不对脆弱到楼主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承认,比如用 PIC单片机过 EMC 就特别容易!

但,,,ST这么大的厂,能混到现在,ST的芯片出了那 ...

用PIC的片子,如果只过3级,基本上就是布通了就能过,真的就是这么强悍呀,所以PIC是新手的最爱,包括那会的飞思卡尔。

网友:
碰坏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C:
你们没测试过松翰的单片机。我都看傻了。汽车点火器放电火花直接怼到板子上,都不用给板子供电。他都可以工作!同样的电路上别的单片机都不行!

网友:
能把ST单片机保护好,也是一种工作经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承认,比如用 PIC单片机过 EMC 就特别容易!

但,,,ST这么大的厂,能混到现在,ST的芯片出了那 ...

你说的没错。我从F1转到F0,过程中觉得变脆弱了,查电气数据,ESD确实降低了,不足以推断吗?

网友:
希望高手们可以放放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我从F1转到F0,过程中觉得变脆弱了,查电气数据,ESD确实降低了,不足以推断吗? ...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就掰扯掰扯:
1、你说的是“摸”,你觉得应该套用哪个模型?charge device model、human body model ?然后再看看你套用的模型其数值变了没?
2、ST有承诺说从 F1 到 F0 各种参数不变吗?在用器件之前,没仔细了解器件的参数,回头把责任推到厂家头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基本的道理不用说了吧?
3、但凡有过批量生产经验的工程师,都知道芯片是不能瞎摸的,现在的器件其实已经很好了,过去很多大芯片一摸就坏的日子你是没经历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就掰扯掰扯:
1、你说的是“摸”,你觉得应该套用哪个模型?charge device model、h ...

工程机的拿来拿去,HBM模型,这参数确实没有下降;

网友:
我也在用STM32F030K6,经常摸也没事(lora模块,调试经接触到芯片)。

网友:
用的不多,几百片了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北方的摸和南方的摸不一样,冬天摸和夏天摸也不一样,湿度高静电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没测试过松翰的单片机。我都看傻了。汽车点火器放电火花直接怼到板子上,都不用给板子供电。他都可以工 ...

这么屌?你是说 不给电,是说 不用给电就可以工作吗?是用的电火花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屌?你是说 不给电,是说 不用给电就可以工作吗?是用的电火花的电? ...

This is ridiculous. A mcu works on rf induction power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