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CodeWarrior 使用USBDM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7-07-20):
第一次用这个编译器,不熟悉,请教各位,我用的 CodeWarrior 版本是10.7,仿真器是USBDM, 进入仿真时出现如下图所示,请各位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看来用这个编译器的人少啊。。。。

网友:
我用过5.0和5.1版本的,没有问题,建议楼主不要用10版本的。

网友:
lz的问题我不太懂,但是CW10.7版本有BUG,前阵子同10.7调试失败,FAE说的。建议LZ确定下版本对于你要调试的东西是否正常。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用10.6或之后的版本,可能我需要找10.6版本的试试,或者换其他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