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压3KV耐压接线端子!

楼主(2017-07-20):
一产品,需要将板子上面3KV直流电压引出到铝壳外面,
要求:
1、铝壳里面连接到线路板最好是直接焊接,或者通过线材焊接,以及螺钉端子也可以
2、铝壳外面连接电缆,必须是螺钉端子的方式,因为在工业现场,不可能用香蕉头一类的东西
3、耐压3KV
4、安装开孔尺寸不大于10mm
不清楚这种产品叫什么名字,高压少有接触,大家伙给点意见,或产品连接,谢谢!!

网友A:
那种后面有旋钮的,类似膨胀螺丝的香蕉头不行吗?以前做互感器检定就是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后面有旋钮的,类似膨胀螺丝的香蕉头不行吗?以前做互感器检定就是用的那种。 ...

我也搜到了这种东西,这种插上稳不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搜到了这种东西,这种插上稳不稳啊!

旋紧了还是很稳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MHV連接器

网友:
第3条与第4条目前看不能同时满足,高压接线端安装孔一般都在22毫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