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k的货有没有假货?

楼主(2017-07-20):
刚刚打样了一种,,和我们之前用的有点不一样,圆点大小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假货?

网友A:
不同封装工厂出来的,Mark会有可能不一样的。

重点是有问题吗?

楼主:
左边的是之前用的,,右边的是刚打样的,,像这类单片机,各位有没有买过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封装工厂出来的,Mark会有可能不一样的。

重点是有问题吗?

测试了一个,,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但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
一个在菲律宾封装,一个在马来西亚封装

网友B:
左边的芯片好像烧掉了?

网友:
这东西不是说利润低得其他厂商都不想进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芯片好像烧掉了?

没有,,风枪吹过一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风枪吹过一下而已。

不知道你价格多少买的?我买的是STM8S105K6T6C
我买了两批,第一批淘宝买的,拿到货确认了是商家重新打过MARK的,有一片丝印都是反的~  买了500片,每片3块钱,烧录的时候都是好的,生产完了大概有8PCS是坏了。
                 第二批在淘宝一个可靠一点的店铺买的,500pcs ,是用编带料装的,受潮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每片3.5,生产下来几乎没有什么坏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价格多少买的?我买的是STM8S105K6T6C
我买了两批,第一批淘宝买的,拿到货确认了是商家重新打过 ...

我们在贸易商拿货,比你这个稍贵点。上次一次拿了3000没坏的。现在要加价,所以重新找了家。

网友:
现在STM搞的啊,AVR坑载过,这次又载

网友:
假货估计不太可能,谁去山寨这个东西!!!但是翻新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