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把图片或PDF的元器件图导入AD或OrCAD

楼主(2017-07-20):
有没有方法把图片或PDF的元器件图导入AD或OrCAD

现在有很多PDF的原理图,元器件管脚都做好了,有没有偷懒的方法,把图片或PDF的元器件图直接导入AD或OrCAD?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没听说过,应该也不会有的

楼主:
我查了一下网上资料,好像最快的就是用表格来快速建立元器件

网友:
图很好画,关键的是引脚标示.可以通过智能粘贴的方式来快速生成.pdf->引脚描述.excel->表格复制->AD.智能粘贴.

网友:
mentor有个软件可以实现,以前试过,效果不太好,有些pdf识别不了,还不如手工把管脚信息复制到excel编辑、智能粘贴来得快
软件名字忘记了,台式机这段时间挂了

网友:
用CoreDraw啊,那个描摹功能,会根据底图把边缘矢量化,再存成CAD!

网友A:
你试看一下orcad library Builder 这个软件可以达到你要求

楼主(2017-08-24):
引用 网友A:
你试看一下orcad library Builder 这个软件可以达到你要求

谢谢,这个软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