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彩屏有残影”如何解决

楼主(2017-07-20):
各位大侠,我的TFT彩屏,发现有残影,如上个画面切换到下个画面,当前的画面总能看到上个画面的很淡很淡的影子,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是什么尺寸的,是4.3寸还是7寸的液晶屏?有两种办法解决,一种是软件优化,一种是TFT硬件本身问题,更换其他的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尺寸的,是4.3寸还是7寸的液晶屏?有两种办法解决,一种是软件优化,一种是TFT硬件本身问题,更换其 ...

是3.2寸,如果图片背景色是深色的,就看不见;

软件怎么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3.2寸,如果图片背景色是深色的,就看不见;

软件处理的就是,一个画面不操作的时候,30分钟就有就设计一个待机的动态画面,避免一个画面长时间停留造成残影。

网友:
换液晶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处理的就是,一个画面不操作的时候,30分钟就有就设计一个待机的动态画面,避免一个画面长时间停留造 ...

好的,谢谢

网友:
一般是B规LCD,液晶出现了极化,俗称烧屏,极低几率是FPC电路设计错误,换屏吧

网友:
这样讲感觉没法分析,

* 是大批量出现,还是只有一个屏
* 换其他屏会不会正常

大批量出现,楼上提到的问题都有可能
单独一个多半是对应板子电路有问题,也有一定的概率是时序什么的太极限。

网友:
7楼说的对,最本质的原因是液晶极化,有惰性,我之前遇到过。解决方法,多修改前后沿大小试试,多试几次。

网友B:
当时我们找cpu原厂、液晶原厂、甚至是液晶屏内驱动芯片原厂,最终就是修改了前后沿

网友:
感觉是液晶屏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们找cpu原厂、液晶原厂、甚至是液晶屏内驱动芯片原厂,最终就是修改了前后沿 ...

是4.3寸的吗?

网友:
跟屏幕尺寸没有关系吧,就算是尺寸一样,分辨率也有可能不一样,但TFT的驱动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们找cpu原厂、液晶原厂、甚至是液晶屏内驱动芯片原厂,最终就是修改了前后沿 ...

请问修改了前后沿是指行前后消隐数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修改了前后沿是指行前后消隐数量么

是的,就是那几个驱动配置参数了,我记得行场都有,都是成对出现的。不过是在LINUX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那几个驱动配置参数了,我记得行场都有,都是成对出现的。不过是在LINUX调的 ...

以前屏出残影我都没往消隐上想,看来驱动芯片里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我用的7寸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7-09-04):
我以前用个高清的5寸IPS屏也有这个现象,白色字最容易残影.后来找卖家要了更新和程序,里面改个几个控制字好很多了.后来也没去深究.

网友(2019-08-12):
我在4.3寸480*272的IPS屏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