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用过VNH5019的朋友吗?

楼主(2017-07-20):
坛里有用过VNH5019的朋友吗? 最近在用5019这个片子,驱动电机带负载的情况下,输出就不对了,有用过该芯片的朋友吗?

网友A:
怎么配置的,电机是什么参数?

网友B:
楼主难不成是做汽车电动尾门的?

网友C:
这款驱动芯片我试过,前段时间看了淘宝上有带这种芯片的模块,指标和价格都不错。测试发现不对头。认真研究了一下datasheet,发现不适合做机器人小车用。类似的汽车上用的芯片还有多种,都不适合做小车的电机驱动。

网友D:
这种芯片都是用来做阻性负载的,比如大灯转向灯等

网友:
额我弄错了,还以为和7019类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不成是做汽车电动尾门的?

对,被推荐用了这片子,发现关门时,电机啸叫的厉害。实际就是,负载变大了,5019输出完全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都是用来做阻性负载的,比如大灯转向灯等

何以见得? 这芯片是H桥,用来做大灯驱动不是浪费吗?

网友:
我也没有调试过,只是看别人的电动尾门用了这个芯片。自己没有调试过,帮不上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 这芯片是H桥,用来做大灯驱动不是浪费吗?

看错了,以为和7016之类的芯片类似

网友E:
这种芯片,市面上一大堆是报废车上拆出来的,货源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芯片,市面上一大堆是报废车上拆出来的,货源很重要

不不不,走的正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配置的,电机是什么参数?

按照规格书,一样的配置。电机12v,直流电机,带负载就动不了,输出波形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驱动芯片我试过,前段时间看了淘宝上有带这种芯片的模块,指标和价格都不错。测试发现不对头。认真研究 ...

哪里不对头?

网友C:
时间长点了,记不太清楚了。大体原因是电机驱动方式不适合做小车,当PWM低电平时电机是处于自由状态(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而不是制动状态。如果做汽车尾门的电机驱动,应该不受这个影响,本身就是汽车用的芯片。有点让人不解的是本来这种芯片应该说价格比较贵,但在X宝上价格却低得离谱。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是可以刹车的,下桥臂全开,就能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点了,记不太清楚了。大体原因是电机驱动方式不适合做小车,当PWM低电平时电机是处于自由状态(这 ...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是可以刹车的,下桥臂全开,就能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