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液体浊度检测的没?咨询下光源和光电接收管

楼主(2017-07-20):
公司有个项目要用到液体浊度检测,我来负责预研这个新技术,看了一些资料,打算用90度散射光来做,对于光源和光电接收管的选择没有经验,一头雾水,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坛友指点一下?
1、光源是用可见光还是红外光?大概多少波长的?
2、光电接收管选型?是硅光电池还是其他啥?
先行谢谢了!

网友A:
测量范围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范围是多大?

我看过网上卖的400NTU的标准浊度溶液,我们的液体浊度比这个400还大很多,估计有1000NTU或者更大,其实也可以用稀释的方法,把高浓度的稀释到低浓度,再测试,再根据稀释倍数换算一下也是可以的。所以范围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兄台推荐下,谢谢!

网友B:
检测不是问题,标定是大问题.

网友C:
检测精子成活率?

网友D:
楼主是环保行业,还是水质分析行业 ?

网友E:
我们用的是成品,rtu协议,这个设备价格不低的,国产的,八九千,校准有标准溶液~
进口的太贵,用不起

网友:
这是环保行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的是成品,rtu协议,这个设备价格不低的,国产的,八九千,校准有标准溶液~
进口的太贵,用不起 ...

用那家的产品了,能发个链接或者型号吗

网友A:
楼主你可以选择180度的光照射。

网友F:
我们有生产,一般水质监测100NTU的常用,基础的90度靠漫反射的,也有2路90,1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是问题,标定是大问题.

标定的话,我想的是买浊度标准溶液进行标定。其次,我们这个其实不需要标定得特别准,只需要得到各种不同样本的相对浊度值即可,数据用于本机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精子成活率?

不是检测精子的,是检测大便,我是医疗设备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环保行业,还是水质分析行业 ?

医疗设备行业,检测大便水溶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选择180度的光照射。

180度光,那就是透射光了,现实情况是,大便水溶液里有很多颗粒物质,对光的遮挡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有生产,一般水质监测100NTU的常用,基础的90度靠漫反射的,也有2路90,180的 ...

能否发下你们的产品看看,谢谢!

网友G:
一般用滨松的硅光管,发射光看你的需求和你选的硅光管在哪个波段灵敏度最大,还有最好用比较窄的波段同时接收管前面加个滤波片这样灵敏度比较高些。你如果用散射法不一定要90度,一般用135度比较好接收的光要多点。看看IVD的检测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检测精子的,是检测大便,我是医疗设备行业的。

帮不上忙,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用滨松的硅光管,发射光看你的需求和你选的硅光管在哪个波段灵敏度最大,还有最好用比较窄的波段同时接 ...

谢谢了,我看看滨松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