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LI9341刷屏速度慢、、

楼主(2017-07-20):
我用STM32F103RCT6单片机模拟8位方式驱动ILI9341接口显示屏刷屏速度很慢,测试发现要600ms才能刷完一整屏(240*320的);但是我看别人的一个屏用的STM32F030C8T6 16位方式驱动的(不知道是不是9341接口)那速度超快的,几乎看不到延时!这是为什么呢?我程序问题还是9341就是这么慢?请大神指点一二!

结贴:感谢各位的帮助,把IO的操作改成寄存器方式确实快很多!以后底层函数还是多用寄存器来好了、、、

网友A:
正如PC显卡,驱动程序对性能影响很大;你的显示驱动是每个像素传输作一次XY设定,还是一块区域的像素传输作一次XY设定?这个是提高性能的关键所在。

网友B:
"模拟8位方式驱动" 改成FSMC 16bi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8位方式驱动" 改成FSMC 16bit

F030可没有FSMC,应该就是用GPIO模拟总线时序实现的。
我手里几块TJC的HMI屏都是用的F030。。。

网友D:
楼主自己写的程序问题而已。我用f030写模拟16bit总线的速度并不比f103的FSMC速度慢。(刷单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F030可没有FSMC,应该就是用GPIO模拟总线时序实现的。
我手里几块TJC的HMI屏都是用的F030。。。 ...

是的、、我就是看HMI屏 16方式驱动的速度超级快,才感觉自己的速度像蜗牛!两者相比好比高铁跟火车,但是问题又不知道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PC显卡,驱动程序对性能影响很大;你的显示驱动是每个像素传输作一次XY设定,还是一块区域的像素传输作 ...

我直接用的区域刷屏显示,然后每刷完一屏让一个IO翻转一次,测试时间居然要600ms,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写的程序问题而已。我用f030写模拟16bit总线的速度并不比f103的FSMC速度慢。(刷单色) ...

你看我的驱动和刷屏函数,我觉得已经是够简单了,没办法提升速度了

网友:
IO直接操作,不要用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的区域刷屏显示,然后每刷完一屏让一个IO翻转一次,测试时间居然要600ms,我也是醉了 ...

可能是写数据的函数调用太占时间了,可以把操作的部分嵌入进来.

网友A:
楼主,LCD_wr()这类函数不知你如何实现的,千万别用库函数来实现!这些函数的调用频次太高,每个函数多几条指令就能使性能指数级下降。应该直接写BSRR或者BRR寄存器来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LCD_wr()这类函数不知你如何实现的,千万别用库函数来实现!这些函数的调用频次太高,每个函数多几条 ...

谢谢、、换成寄存器速度快多了、、

网友:
你这比STC51还慢,看看汇编怎么操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换成寄存器速度快多了、、

以及可以在循环外面设置两个变量:
register unsigned char hi = bkcolor >> 8, lo = bkcolor & 0xff;
然后循环里面用这俩
不过也许编译器已经做了类似的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及可以在循环外面设置两个变量:
register unsigned char hi = bkcolor >> 8, lo = bkcolor & 0xff;
然 ...

那还不如直接字节寻址,一点时间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030可没有FSMC,应该就是用GPIO模拟总线时序实现的。
我手里几块TJC的HMI屏都是用的F030。。。 ...

大哥、、我再请教个问题、、HMI屏它跑的是UC GUI吗?因为我觉得030跑GUI应该很慢的啊、、、

网友:
1寄存器操作IO读写
2开最高级别优化

网友:
需要液晶驱动器支持,然后用区域刷新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再请教个问题、、HMI屏它跑的是UC GUI吗?因为我觉得030跑GUI应该很慢的啊、、、 ...

应该是他们自制的系统吧,f030也就64k rom, 8k ram
还要留一些ram给用户程序呢。。。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专业卖hui屏的还是不要用这种低端的mcu,优化太耗时间,省的钱几千块屏都不够你的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