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要求级联15个74HC595,不知道是否能驱动的了?

楼主(2017-07-20):
有个项目要求级联15个74HC595,不知道是否能驱动的了? 使用的是STM32驱动,,大家见过的最多驱动过多少个HC595呀?

网友:
最多好几千个 - -!

你见过户外的大屏幕吗?

网友:
clk要加74hc04

网友:
当然没有问题,最后把数据又移回MCU,还可以自检线路是否完好。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好多年前用SPI接口和芯片内置FIFO驱动过10个595,时钟好像是1MHz,没压力

楼主:
是怕 级联多了,波形会畸变,不是方波了,上升沿不陡了。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户外屏用几百上千个级联,没有问题
如果线路长,加几个74HC245

网友A:
用STM32F0系列的驱动32个595表示毫无压力,主频还是48MHz,1ms扫描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TM32F0系列的驱动32个595表示毫无压力,主频还是48MHz,1ms扫描一次。

fpga里面一根线能驱动1000000个df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怕 级联多了,波形会畸变,不是方波了,上升沿不陡了。

595对上升沿的宽度有严格要求,所以远端的要加7404整形,点阵屏上都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95对上升沿的宽度有严格要求,所以远端的要加7404整形,点阵屏上都是用的 ...

点阵屏都用HC245, 基本不用04

网友:
级联没问题,中间插点245, 一般点阵单元板8片595一级245缓冲

网友:
看点阵屏的电路吧!驱动上千片都可以!

网友:
级联过18个,时钟20M,没发现问题

网友:
8个直接驱动没问题

网友:
目前是32个无压力 4M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