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变压器,使用在工厂环境,初级需要保护吗?加啥器件?

楼主(2017-07-20):
普通变压器,使用在工厂环境,初级需要保护吗?加啥器件?  自恢复保险还是啥的,不想用开关电源。

网友A:
一般好一点的我见都会加一级温度保险丝绑在和初级线圈一起。变压器过热时会断开初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好一点的我见都会加一级温度保险丝绑在和初级线圈一起。变压器过热时会断开初级 ...

差不多,串加保险是明智选择。

网友B:
串个温度开关并固定在变压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个温度开关并固定在变压器上

一般选多少温度的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选多少温度的合适

普通变压器一般是85度,防止初级绝缘漆被破坏!
为了安全可适当放低点,毕竟他不能包在线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变压器一般是85度,防止初级绝缘漆被破坏!
为了安全可适当放低点,毕竟他不能包在线圈中!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初级串个热敏电阻,简单易行

网友:
温度保险丝一般是包在线包内层的,一旦熔断整个变压器就报废了。

网友:
是不是还可以加个防雷器?

网友:
有带温度保险的变压器,温度保险用于过载保护。使用时初级再接个过流保险就可以。

网友:
既然都用铁芯变压器了,用个玻璃保险管即可,保险电流需大些,以防开机冲击

网友(2017-10-18):
加個散熱器吧,還要注意不要被灰塵掩蓋

网友:
变压器皮实着呢,最多加一路温度开关就好

网友:
初级和次级分别加保险管就够了,如果实在偷懒仅次级接保险也行,但这样就不能保证初级过电压时变压器的安全了。

网友(2018-04-30):
串保险然后加一个压敏电阻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D:
看过台湾的设备在初级加了保险丝和压敏电阻,有次有人偷电缆,导致电压异常飙高,压敏起了作用,所以印象较深。但是单独在初级加保险丝的意义不大,试过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初级用0.5A的保险丝,开机冲击偶尔会烧掉,但平时即使短路次级也不会烧,直到整个变压器烧焦报废。

网友(2018-10-17):
串联一个保险丝,熔断电流要选好,最好加一个470v 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过台湾的设备在初级加了保险丝和压敏电阻,有次有人偷电缆,导致电压异常飙高,压敏起了作用,所以印象较 ...

偷电缆这种意外无需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