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了个花生壳 给8266用, IP地址有点乱, 很不稳定, 咋办呢...

楼主(2017-07-20):
申请了个花生壳 给8266用, IP地址有点乱, 也不稳定, 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说IP地址有点乱,  说的是外网IP,
路由器给一个外网IP,
花生壳给一个外网IP,
ip138显示的也是一个IP,   三个IP都不同的,

楼主:
用花生壳的域名,  可以访问到8266,  可是用花生壳解析出的ip地址却访问不到,  两个ip地址都是一样的,

理论上应该可以访问到才对啊,    把端口设置成80, 8000, 8008, 都不行, 去除80限制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购买的国外dyndns也经常有ip乱的情况。你的免费花生壳,肯定更加不可靠。 ...

难道是免费的原因,  付费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吗?  现在,一次上电能连接成功的几率不到两成,

刚玩8266, 水平很有限, 对网络传输, 也不是很懂, 估计自己的问题多一点.

道理上讲, 免费的花生壳, 应该是实时性和服务差一点,  不至于稳定性这么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免费的原因,  付费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吗?  现在,一次上电能连接成功的几率不到两成,

刚玩8266, 水 ...

我感觉应该是最近疯狂的dns污染问题。。据说某些外国云解析的地址个是随机的。

网友:
免费的不好,你得用付费花生壳

楼主:
真希望是免费的, 才不稳定,  要不,这么好玩的东东, 就可惜了.

网友:
好像是oray.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是最近疯狂的dns污染问题。。据说某些外国云解析的地址个是随机的。 ...

什么是dns污染?这两天联网老出问题,用安全软件检测都是dn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dns污染?这两天联网老出问题,用安全软件检测都是dns问题

就是GFW疯狂了呗。估计以后DNS污染会成常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付费花生壳多少钱一年?我的好像78美元一年。

购买地址?

买了几年的花生壳,商业版的360圆/年好像,比较稳,平时没感觉到它的存在。

网友:
买个花生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几年的花生壳,商业版的360圆/年好像,比较稳,平时没感觉到它的存在。 ...

这么贵,还不如买服务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电信的宽带。请在DOS下打命令 tracert www.baidu.com   看是是不是有100.64.X.X这个地址,有的话就是电信给你NAT了。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投诉电信好久才给我一个公网IP。

网友:
最近移动出口的光缆是不是断了 前段时间he.net的ipv6到新加坡断了好久了 现在还是很不稳定

网友:
我用的ChangeIP,北京联通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电信的宽带。请在DOS下打命令 tracert www.baidu.com   看是是不是有100.64.X.X这个地址,有的话 ...

真的是哦, 路由器获得的。

网友:
投诉后电信给我一个公网IP,封80口,别的端口都可以由外部访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