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为大神有没有见过如下图这款连接器?

楼主(2017-07-20):
如图,有没有见过这款连接器,是用在电动车上的,接电动车上的各种信号;不知道这种连接器叫什么名字,百度,淘宝都没搜到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楼主:
查了好久,还是没找到哦;买的一个凌博电动车控制器上,我看他那个插头结构做的防水看上去挺好的,想了解下这个插头;可是硬是找不到;

网友:
试试 汽车 防水连接器

网友A:
ECU接口,帮你搜过了,ECU连接器一大堆

网友B:
插头和插座上面一般都有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和插座上面一般都有印字。

插头印了四个字母 ZEET ,没有其他字母或者logo。检索过了,看百度也有人问过这个连接器,但是最终也没找到是谁家的;
我现在怀疑这个是不是他们公司自己开模定制的一个连接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U接口,帮你搜过了,ECU连接器一大堆

确实有些类似这种连接器,但还是没搜到一样的;

网友:
翻一下Molex或者TE的连接器看,汽车线束上有很多类似风格的

网友C:
搜索   黄河  汽车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   黄河  汽车连接器

还是没搜到完全一样的,我也问了几个做类似这种连接器的厂家,都说没做这种的。真怀疑是定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好久,还是没找到哦;买的一个凌博电动车控制器上,我看他那个插头结构做的防水看上去挺好的,想了解 ...

楼主要做电摩控制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做电摩控制器啊?

不是的,我们做模型玩具类的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们做模型玩具类的控制器

我看到你买凌博控制器,以为你们也做呢!

凌博主要做电摩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你买凌博控制器,以为你们也做呢!

凌博主要做电摩控制器

主要是看看别人家产品,找些思路,有什么优点之类的可以借鉴一下;电动车那块市场我们做不了,竞争太激烈了,没法和他们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看别人家产品,找些思路,有什么优点之类的可以借鉴一下;电动车那块市场我们做不了,竞争太激烈 ...

参考的话 可以考虑下SEVCON 和PG 的 控制器, 做的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