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控制3525占空比调节推挽电路,输出电压不平衡,求指点

楼主(2017-07-20):
如图:单片机控制3525的1脚电压去控制3525的占空比,经推挽电路驱动变压器,现在变压器次级输出的C1和C2上的电压不均衡,目前调节占空比控制C2电压为100V时,C1能到300多V,当控制占空比使C1为100V时,C2小于100V有六七十伏,搞不懂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示波器测

楼主:
示波器测什么?

网友A:
变压器中心的抽头点和输出地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中心的抽头点和输出地断开

什么原因造成不平衡,3525输出的两个驱动信号的占空比是一样的,应该是平衡的才对

网友A:
抽头会影响全桥整流回路
带抽头一般都是用全波整流,抽头为公共地

网友B:
变压器次级匝数是不是一样,

网友C:
C1 C2各并个220k分压电阻

网友D:
漏感,耦合系数,个人也建议把电容中间点和变压器中心抽头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头会影响全桥整流回路
带抽头一般都是用全波整流,抽头为公共地

已修改,两个次级分别整流加电容,然后两电容串联,中间接地,并且反馈直接通过输出加TL431给3525的1脚,还是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次级匝数是不是一样,

是一样的,刚开始升压输出时看着两个输出的正负电压是一样的,后来一个电压下降,下降的是没有做反馈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 C2各并个220k分压电阻

已经并了电阻,不过是从几个150K并联加上去,还是不平衡,但是加入电压高的一段并的电阻小,低的电压会上升,这个不平衡的差值会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感,耦合系数,个人也建议把电容中间点和变压器中心抽头断开。

已断开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修改,两个次级分别整流加电容,然后两电容串联,中间接地,并且反馈直接通过输出加TL431给3525的1脚, ...

两个次级分别整流?
你这个要么全桥整流,不用变压器中间抽头,然后电容分压做中间点
要么,全波整流,用变压器抽头做中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