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用途的霍尔元件型号。

楼主(2017-07-20):
求这种用途的霍尔元件型号。

楼主:
用来代替干簧管的

网友A:
这种类型非常多的呀;淘宝搜了下显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非常多的呀;淘宝搜了下显示很多

可以用全极性霍尔元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全极性霍尔元件吗?

有双极性霍尔

网友B:
TI 的  DRV5053,目前是性价比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的  DRV5053,目前是性价比最高的

多谢推荐。

网友:
替代干簧管,你是说不用电源吗?
我也找了很久,都没有这种,两个脚,像干簧管一样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的  DRV5053,目前是性价比最高的

楼主好像要数字输出的吧,你这个看资料好像是线性输出的了

而且很贵

楼主:
这个最低供电4.5V,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