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1KW/24V BLDC电机要选多大的电流的连接器呀?!

楼主(2017-07-20):
没玩过这么大电流的东西,特来论坛请教一下。
1KW/24V的BLDC电机需要选多大电流的连接器(线对板,无论是三相接线,还是供电接线),可以焊PCB板上的。
如果有用过的,方便的话,给推荐下连接器型号,谢谢了。

另外说下:
1)这个是用在汽车上的。在做成产品后,是要求防水防尘的。
2)我不太清楚要选多大电流的连接器。

网友A:
ANYTEK台湾恩尼特克 VP10.16 3P 300V 65A 3档接线端子。

http://www.anytek.com.cn/product_show.aspx?id=271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YTEK台湾恩尼特克 VP10.16 3P 300V 65A 3档接线端子。

这个不合适用在产品上的,不牢靠呀。

网友:
XT90 PCB焊接版,还有接线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合适用在产品上的,不牢靠呀。

工业广泛应用的东西居然认为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广泛应用的东西居然认为不可靠

不好意思呀,我对这个款式的连接器用成见。

另外说下,我这个是用在汽车上的。在做成产品后,是要求防水防尘的。这个做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呀,我对这个款式的连接器用成见。

另外说下,我这个是用在汽车上的。在做成产品后,是 ...

楼主位就应该写上各项要求。
找国外品牌、带密封帽的三脚航空插座看看,比如找六芯的,每两根并联起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就应该写上各项要求。
找国外品牌、带密封帽的三脚航空插座看看,比如找六芯的,每两根并联起来使 ...

不好意思,已经增加相关说明了。

楼主:
还是没什么好的方案,听说可以用PG9防水接头,大家怎么看。

我一直想换个可以做防水的线对板连接器,很难找,一直找不到。

6平的线,只能选择线对线的连接器了么?

网友C:
建议看看日本航空电子  ja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看日本航空电子  jae

谢谢,我去他们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