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统计数组中某个数出现的个数

楼主(2017-07-21):
8位的单片机,要对一堆ad采集过来的数组进行处理,统计某个数字出现的次数。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快速统计的算法,但又不能占用太多MCU时间。谢谢诶

网友A:
经典方法:
int data1_cnt = 0, data2_cnt = 0, data3_cnt = 0;
for ( ; ; ) {
        if (adc == data1) {
                data1_cnt++;
                continue;
        }
        if (adc == data2) {
                data2_cnt++;
                continue;
        }
        if (adc == data3) {
                data3_cnt++;
                continue;
        }
}

特殊方法:
int cnt[4096] = {0};
for ( ; ; ) {
        cnt[adc]++;
}

楼主:
虽然一点用处参考价值都没有!但还是谢谢您的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一点用处参考价值都没有!但还是谢谢您的快速回复!!!!!

楼上给出的桶排序很经典啊,
再怎么快  O(n) 的复杂度是必须的。

网友B:
受教了,第二种方法用空间换时间,很好,除了RAM占用较大,没其他毛病

网友:
这是统计能谱的唯一办法。当然,如果你只想记录某个范围内的能谱的话,那就可以加判断以减少ram消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第二种方法用空间换时间,很好,除了RAM占用较大,没其他毛病

第一种当有多个if的时候,第二种的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一点用处参考价值都没有!但还是谢谢您的快速回复!!!!!

你确定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你该反思一下你提问的思路

网友:
这个是做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感觉3L给的第二种方法很好啊,空间换时间也就是这样了O(n)是避不开的啊。
或者换一个思路,不等采集完一个数组,而是一组就统计一次,不过实际也就是把时间摊到每次;
再或者采用FPGA之类的可以并行处理的,分层统计,然后结果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方法: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C:
特殊方法没看懂 愿闻其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特殊方法没看懂 愿闻其详

每个AD值对应数组里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表示的是这个值出现的次数,空间换时间

网友:
特殊方法,实在高

网友:
其实第二种方法非常实用的,谁敢把12bit的AD当12bit用的?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那么高分辨率,8bit分辨率只要256个字节就行了,相当实用的方法。

就是有溢出风险,后面要跟一个归零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AD值对应数组里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表示的是这个值出现的次数,空间换时间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图像的直方图统计就是那样

网友:
排列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当有多个if的时候,第二种的优势就出来了

大牛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