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还在为丝印占用pcb空间而烦恼?IPC-7351给您建议

楼主(2017-07-21):
先说重点:
Silkscreen Visible After Assembly
丝印装配后可见

您是否还在为了不占用pcb空间这样去画丝印?丝印画到元件下面,结果装配后难以确定是否装反

像这样

这样

或者这样

来看看IPC的建议

装配后的效果

网友:
非常好的建议,值得学习

网友A:
二极管怎么破?

网友B:
做板子从来没有丝印的飘过,说检修难得,难道你们修的时候不带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板子从来没有丝印的飘过,说检修难得,难道你们修的时候不带图纸么?

你说不画,我能接受
但是画上去让人看不见,图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怎么破?

楼主:
就SMT来说:板子是否可以不带丝印?
当然可以。
前提:你必须保证元件角度符合标准,且正确。

网友:
二极管之类的啦?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国标呀?

网友C:
画不画丝印看厂家加工能力。

有一些丝印歪到姥姥家的加工厂,画丝印会毁了一整批PCB。

网友:
确实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不画丝印看厂家加工能力。

有一些丝印歪到姥姥家的加工厂,画丝印会毁了一整批PCB。 ...

有一批绿油把我8mil宽的焊盘给盖了一大半,我卄板厂大爷的。

不是jlc啊,是x宝上一家廉价拼板的。。

网友D:
感觉有些样式可能比较扯,只是可能,因为遇到过……
那个QFN和QFP的丝印那么小,脚密的大片子PCB加工厂有时甚至会干掉那些丝印,到时就傻眼了
下面那幅图有极性元件,开孔一端与实际器件上的短扛方向相同还是相反,这个都可以见仁见智了,更容易出错

网友:
哈哈,大家都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些样式可能比较扯,只是可能,因为遇到过……
那个QFN和QFP的丝印那么小,脚密的大片子PCB加工厂有时 ...

一般是点对点,杠对杠。这么画是不会好点。

网友:
这些资料都是哪来的

网友:
有些标新立异的标志正负极的方法,设计者能看得懂,但是其他人不一定能看得懂,所以我个人更喜欢常规的,通俗化的画法,看不到的地方对照贴片图即可

网友:
像EAGLE的封装,自带的电阻电容等也是没有的,只要贴前知道方向就可以了,其它肯定要参数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怎么破?

尽量用SOT23封装的

网友:
原来KICAD的封装是符合标准的啊。以前打样QFP的那一杠总被干掉,都要自己加一个小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不画,我能接受
但是画上去让人看不见,图个啥?

画了让没装零件前知道怎么装,装完就结束历史使命.

网友:
猛一下还没看出来   高

网友(2022-12-07):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务实贴片
目标分论坛: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