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SERVER]网络存储NAS重复数据删除体验

楼主(2017-07-21):
从WIN SERVER 2012开始,就提供了这个功能,在 SERVER 2016上进行了加强
下图为实际使用情况,没有故意增加重复文件的情况。历史存储的文件,开启重复删除。感觉还是不错。

实现原理:大概是基于数据块,而不是文件。将文件分成多个小块(较小的文件忽略),把相同的数据块只保留一份,多个文件如果都有这个数据块,则在元数据中引用(是这样吗?),与ZFS类型

风险:存放数据块的地方出现物理坏道,多个引用这个数据块的文件都会损坏。注意备份和检查磁盘健康。

网友A:
每个文件都有的0和1也能这样处理就太好了

楼主:
对于作为备份用途,则优势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文件都有的0和1也能这样处理就太好了

…………运算量太大,且过于细化的数据块,会造成大量碎片,光是索引这些数据就得额外花费存储空间

网友:
现在还在用2012,升级到2016会不会损坏数据?是不是需要先备份原有数据?
备份的话就不搞了,没有那么多盘用来备份。

网友B(2017-12-18):
有没有基于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基于文件的?

SVN,GIT难道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SVN,GIT难道不是??????????

GIT不是管代码吗?
我是想什么文件都塞进去,MD5重复的和黑名单的文件(有些PDF内容一样,但是MD5不同)不让放,everything可以快速搜索就可以了